C语言取余小数问题

楼主(2023-06-12):
各位大佬,如果现在sec是2,那么sec/10%10          取余不是应该等于0.2吗?

网友A:
不对的,变量SEC %10要的是个位, SEC/10要的是十位以上,再%10,要的是十位以上的个位,也就是10位,比如 SEC=235,  235%10  =5,   235/10=23  ,23%10=3 ,3是十位数。

网友A:
如果SEC=2,  2/10=0,    0%10=0

网友B:
sec是整型啊!0.2就是0!

网友C:
人类思维和电脑的区别

网友D:
取余只对整数进行
x=1234;
x/1%10     = 1234%10=4
x/10%10   = 123%10  =3
x/100%10 = 12%10    =2
x/1000%10= 1%10     =1
对10取余都是取个位出来。

网友E:
反问你一个,加入你按照你的思路做,你知道取余运算符两侧的运算对象不可以是浮点型吗?

网友F:
不对哦,2整除10等于0再取余,结果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