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怎么用单片机串口发送出去?

楼主(2023-06-12):
0X03,0XFD,0X10,0XE8,0X00,0X00,0X0C,0X80,0X6B
上面
十六进制怎么串口发送出去,

下面是我的程序。编译也没有错误,按钮按了也没有见发送出去。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COMM_BAUD_RATE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sbit KEY1 = P3^3;  //触发

void UartInit(void)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CON = 0x50;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1;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04;
        //内部RC时钟设置为11.0592的定时器2初值设置
        //设定定时初值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10;
        //允许UART串口中断
        ES = 1 ;
        //允许总中断
        EA = 1 ;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发送指令到SBUF
        while(!TI);                         //等待发送结束
        TI=0;                                 //清除结束标志,以便再发送数据
}
void main()
{
        UartInit();//串口寄存器的初始化设置

        while(1)
        {
  if(KEY1==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send(0X03);
        send(0XFD);
        send(0X14);
        send(0XFF);
        send(0X00);
        send(0X00);
        send(0X00);
        send(0X0F);
        send(0X6B);
                 }
                while(KEY1==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
}

网友A:
初始化程序中你开了中断,ES=1,EA=1,则TI=1时就会进入中断,而你没有中断程序,你是用的查询方式发码,所以要把ES=1关了,ES=0.  也就是不用中断。

网友B: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define COMM_BAUD_RATE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sbit KEY1 = P3^3;  //触发

uchar code Table[]={0X03,0Xfd,0X14,0Xff,0X00,0X00,0X00,0X0f,0X6b};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50;//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内部RC时钟设置为11.0592的定时器2初值设置
        T2L = 0xE0;//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启动定时器2
        ES = 1 ;//允许UART串口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发送指令到SBUF
        while(!TI);                         //等待发送结束
        TI=0;                                 //清除结束标志,以便再发送数据
}
void main()
{
        uchar i;
        UartInit();//串口寄存器的初始化设置
        while(1)
        {
                if(KEY1==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10ms();
                        if(KEY1==0)
                        {
                                for(i=0;i<9;i++)
                                        send(Table[i]);
/*                                send(0X03);
                                send(0XFD);
                                send(0X14);
                                send(0XFF);
                                send(0X00);
                                send(0X00);
                                send(0X00);
                                send(0X0F);
                                send(0X6B);
*/
                        }
                        while(!KEY1);//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