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gps自动巡航小车,有没有大神做过啊

楼主(2023-06-13):
想做一个gps自动巡航小车,有没有大神做过啊,在电脑上标出要去的位置然后小车自动寻找过去

网友A:
有些复杂,有定位精度问题、线路规划、避障,这些最简单的考虑

网友B:
用GPS的话定位精度不够,都跑到马路下面去了,要配合激光雷达建图、机器视觉、毫米波雷达、惯性导航等技术完成。条件不足,如果是单纯地在操场跑跑,周围环境不复杂可以考虑gps+惯导解决。

网友C:
这和GPS有毛线关系呢 ?难道导航只有GPS一种方式 ?亦或GPS可以让小车穿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