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13版本仿真单片机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us 8.13版本,串口总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搞了我好多天了
刚刚突然看到论坛上有个网友说8.13版本的串口就是不能接收的
想请教一下,目前哪个版本比较好用?
串口实验如下:
按键按一下,另一个单片机上的数显示加1
原理图,可以看到发送的时候,SBUF已经有数据了:

代码:
两个单片机的代码是一样的,频率也设置成了11.0592MHz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7;
uchar DATA,num;

void delay10ms(uint n)
{
   uchar i,j;
   for(;n>0;n--)
   {
      for(i=0;i<18;i++)
      {
         for(j=0;j<184;j++){;}
      }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波特率9600,@11.0592MHz
   TL1  = 0XFD;
   ET1  = 0;
   TR1  = 1;
   EA   = 1;
   ES   = 1;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DATA = SBUF;
   }
   if(TI)
   {
      TI=0;
   }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num  = 0x00;
   DATA = 0x00;
   P2   = 0x00;
   while(1)
   {
      P2 = DATA/10 << 4 | DATA%10;         //数码管显示接收的数
          if(!key)                        //检测按键按下
          {
                  delay10ms(1);
                if(!key)
                {
                        while(!key);         //检测按键松开
                        ++num;
                        SBUF = num;        //发送数据
                }
          }

   }
}

网友A(2023-06-13):
分模块单独测试吧

网友B:
附件是我收集的各版本的仿真驱动(到8.13)
把档案内的MCS8051.DLL替换掉以下档案试试

网友C:
向上兼容不太行,换个旧点的版本。

网友D:
将RX、TX线交叉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我收集的各版本的仿真驱动(到8.13)
把档案内的MCS8051.DLL替换掉以下档案试试
C:\Program Files\La ...

真的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我收集的各版本的仿真驱动(到8.13)
把档案内的MCS8051.DLL替换掉以下档案试试
C:\Program Files\La ...

您好,最后一个是8.13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好,最后一个是8.13的么?

看档案日期,最新的就是8.13

网友G(2024-07-11):
替换文件后发送HEX文件,总会少一个数据

网友H:
串口通信看我博文一个代码在7.8和8.13都可以使用。https://so.csdn.net/so/search?q= ... g&u=xianfajushi。我通常都写一个文件中接收与发送,要分开也简单。

网友I(2025-04-01):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我收集的各版本的仿真驱动(到8.13)
把档案内的MCS8051.DLL替换掉以下档案试试
C:\Program Files\La ...

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