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脱落检测电路或者芯片 用来检测皮肤是否接触良好 一个通道或者多个通道都可...

楼主(2023-06-13):
皮肤脱落检测电路或者芯片   用来检测皮肤是否接触良好  一个通道或者多个通道都可以   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皮肤脱落检测 ?你是烧伤科派来来搞笑的罢

网友B:
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听起来很新,你能再解释一下这个设计的目标是什么吗?

网友C:
呵呵,初始看的确吓一跳,细一想,还真是很实用的项目研究,好好找找,以后用的着。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肤脱落检测 ?你是烧伤科派来来搞笑的罢

我应该表达错误  我想说的是皮肤接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初始看的确吓一跳,细一想,还真是很实用的项目研究,好好找找,以后用的着。顶起!

我应该表达错误  我想说的是皮肤接触检测

网友D:
用视觉,训练AI圈出皮肤脱落的区域,感觉这样容易实现一点。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电极脱落吧?利用电阻检测就行了

网友F:
是不是触碰类的检测,比如手脱离方向盘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触碰类的检测,比如手脱离方向盘之类的

对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电极脱落吧?利用电阻检测就行了

对  差不多  就是要检测皮肤什么时候接触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应该表达错误  我想说的是皮肤接触检测

检测神经肌肉刺激器电极脱落?

网友H:
人体接触检测电路:检测人体接触情况,当有人接触时,电路产生干扰,可以通过滤波和比较器等电路进行检测。或者你可以试试电容式皮肤接触检测芯片:通过电容变化来检测皮肤接触情况,一般采用微控制器或专用芯片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神经肌肉刺激器电极脱落?

类似  但是是需要检查皮肤有没有接触良好 不是检测电极是否脱落  其实大同小异  原理上应该

网友I:
你可以参考一下心电图机或者心电监护仪设计,都有电极脱落检测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类似  但是是需要检查皮肤有没有接触良好 不是检测电极是否脱落  其实大同小异  原理上应该

可以考虑用触摸键专用芯片试试

网友J:
就是触摸按键的原理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视觉,训练AI圈出皮肤脱落的区域,感觉这样容易实现一点。

这个办法在现实中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办法在现实中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大师  我们俩是不是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用触摸键专用芯片试试

触摸按键那种芯片可行不  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