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pickit3 connected, 怎么办?

楼主(2023-06-13):
请教:

电脑是Win10专业版,Mplab IDE v8.63。把pickit3插上去了,目标单片机板也连接到了Pickit3。
1,  运行Mplab V8.63 / Programmer / Selectc programmer选pickit3, 结果提示No pickit3 connected;
2,  点击Mplab V8.63 / Programmer / Reconnect, 提示PK3 Err0038 Failed to initialize pickit3,  Fail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3

哪位帮忙指点一二。现在我不知道究竟是系统原因,还是我的Pickit3已经损坏了......

楼主:
哪位有经验的,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PikKit3的灯亮了么?

网友A:
确定已经上电,用不用装驱动?按理说装上硬件后,电脑会响一声,Mplab IDE 下边的对话框也会有提示:pikkit3 连接的提示,目标板供电先不用pikkit3供电,使用稳压电源供电试试看

网友B:
pickit3有选项,是pikkit3供电还是开发板供电

楼主:
Pickit3灯亮的,就是检测不到。老大说可能是Win10系统不兼容这个,如果是xp, 也许会好。还没有到选择供电的时候

楼主:
到现在只有一位同仁回复,大家有经验帮忙一下好吗?另外kit3,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是不是因为没有驱动??

网友C: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回复你了
pickit3,Mplab X IDE3.5版本正常下载
不是每个版本的编译环境都能识别pickit3的,因为它的固件是很久以前的
供电选择pickit3点开项目属性,pickit3是这个画面了,才能说明是正常连接了

楼主:
很抱歉,前几天没有留意论坛,也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所以刚刚才看到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