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卡了好久 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希望有会这个问题的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屏幕截图 2023-06-13

网友A(2023-06-13):
先翻译成中文意思。

网友B:
Delay函数重复定义了吧

网友C:
delay和j在多个文件里面被定义。

网友D:
同名 delay  的函数,你在beep.c, LCD1602.c 都有函数原型,这就叫重复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名 delay  的函数,你在beep.c, LCD1602.c 都有函数原型,这就叫重复定义。

好的好的  谢谢  我查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名 delay  的函数,你在beep.c, LCD1602.c 都有函数原型,这就叫重复定义。

正解!支持一下!!!

网友G:
多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