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为啥单片机仿真中ds18b20读不出来温度

楼主(2023-06-13):
这是全部代码,请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非常感谢各位

代码运行后有三个警告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3^7;                                                // DS18B20传感器的引脚定义

sbit Buzzer  = P1^0;                        // 蜂鸣器引脚
sbit JdqLow  = P2^0;                        // 温度过低继电器控制(加热)
sbit JdqHig  = P2^1;                        // 温度过高继电器控制(降温)
sbit LedLow  = P2^2;                        // 温度低指示灯
sbit LedHig  = P2^3;                        // 温度高指示灯
sbit key1  = P3^4;                        // 设置按键
sbit key3 = P3^6;                        // 减按键
sbit key2   = P3^5;                        // 加按键
sbit RS = P2^6;//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H:数据寄存器L:指令寄存器)
sbit RW = P2^5;//1602读/写选择端
sbit E  = P2^4;//1602使能信号

/******************************************************************/
/*                    全局变量                                    */
/******************************************************************/
int temp;//测得温度
char temp_max=40,temp_min=10;//设定的温度
char TempH,TempL;
char control;
uchar flag_get,num=0;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液晶显示
uchar tab1[10]="zcjrjw";//液晶第二行显示内容
uchar mark[16];
uchar  str[8];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uint i)//短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elay(uint z) //长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 1;    //拉高总线,等待
         delay1(8);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1(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等待
         delay1(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10);
}

/******************************************************************/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取最低位
                  delay1(5);
                  DQ = 1;
                  dat>>=1;//左移
         }
        delay1(5);
}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主机在读时隙期间必须释放总线
                  if(DQ)
                   dat|=0x80;
                  delay1(5);
         }
         return(dat);
}

/******************************************************************/
/*                   DS18B20读取温度                              */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DS18B20读取温度
{
        uchar a=0;
        uint b=0;
        uint t=0;
        Init_DS18B20();//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00);       //延时以求信号的稳定
        Init_DS18B20();    //DS18B20再次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b左移8位
        t=a+b;  //把a与b结合,放在16位的t中   此处两行代码也可用t=((b*256)+1)替代 原理相同
        return(t);
}

/******************************************************************/
/*                   LCD1602写命令操作                            */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
{
        delay(5);//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
/******************************************************************/
/*                   LCD1602写数据操作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delay(5);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E=0;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
/******************************************************************/
/*                   LCD1602初始化程序                            */
/******************************************************************/
void InitLcd()
{
//        uchar i;
        delay(15);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
/*                   显示测得的温度                               */
/******************************************************************/
void handle_T()
{

        uchar i;
        str[0]=0x20;//显示为空
        str[1]=tab[TempH/100]; //百位温度
           str[2]=tab[(TempH%100)/10]; //十位温度
           str[3]=tab[(TempH%100)%1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5]=tab[TempL];
        str[4]='.';
    str[6]=0xdf;
    str[7]='C';

    mark[1]=0x20;
        mark[2]=tab[1]; //百位温度
           mark[3]=tab[0]; //十位温度
        mark[4]=0x20;
    mark[5]='-'; //百位温度
    mark[6]=0x20;
           mark[7]=tab[4]; //十位温度
        mark[8]=tab[0]; //百位温度
        mark[9]=0x20;
        mark[10]=0x20;
           mark[11]=tab1[control/10]; //十位温度11
           mark[12]=tab1[control%10]; //十位温度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温度
    {
                  flag_get=0;       //清标志位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值
                  if(temp&0x8000)
        {
                     str[0]=0xb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TempH=temp>>4;        //由权重表知移4位就是整数位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

          WriteCommand(0x80+0x40);//将光标移到第二行
        for(i=0;i<16;i++)//显示初始化内容
        {
                WriteData(mark[ i]);
                delay(10);
        }
      WriteCommand(0x80+0x04);//光标指向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for(i=0;i<8;i++)// 显示
        {
                WriteData(str[ i]);
                delay(10);
        }

}
void display_range(uchar add,int t)
{
        uchar i;
        if(t<0)
        {
                str[0]=0xb0;//负号标志
        }
        else
    {
        str[0]=tab[abs(t)/100]; //百位温度
               str[1]=tab[(abs(t)%100)/10]; //十位温度
               str[2]=tab[(abs(t)%100)%10]; //个位温度
            WriteCommand(0x80+0x40+add);
    }

        for(i=0;i<3;i++)
        {
                WriteData(str[ i]);
                delay(5);
        }
}
/*********************************************************/
// 报警判断
/*********************************************************/
void alarm(int dat)
{
        if(TempL<temp_min)                                // 判断温度是否过低
        {
                LedLow=0;                                                        // 温度低指示灯亮
                LedHig=1;                                                        // 温度高指示灯灭
                JdqLow=0;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闭合(开始加热)
                JdqHig=1;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断开(停止降温)
                Buzzer=0;                                                        // 蜂鸣器报警
        }
        else if(TempH>temp_max)                // 判断温度是否过高
        {
                LedLow=1;                                                        // 温度低指示灯灭
                LedHig=0;                                                        // 温度高指示灯亮
                JdqLow=1;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断开(停止加热)
                JdqHig=0;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闭合(开始降温)
                Buzzer=0;                                                        // 蜂鸣器报警
        }
        else                                                                                // 温度正常
        {
                LedLow=1;                                                        // 温度低指示灯灭
                LedHig=1;                                                        // 温度高指示灯灭
                JdqLow=1;                                                        // 温度过低的继电器断开(停止加热)
                JdqHig=1;                                                        // 温度过高的继电器断开(停止降温)
                Buzzer=1;                                                        // 蜂鸣器停止报警
        }
}

/******************************************************************/
/*              独立键盘扫描函数并显示设定的温度                  */
/******************************************************************/
void keyscan()
{

        uchar flag1=0,flag2=0;//有按键按下标记
        P3=0xff;//拉高P3口,以读取P3口的值

        if(key1==0) //两个按键控制最高/最低温度的加减 按住key1时通过其他2个键控制最高温度的加减
        {
                delay(5);
                if(key2==0)//最高温加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2==0)
                        {
                                temp_max++;
                                if(temp_max>=85)
                                        temp_max=85;
                        }
                        while(!key2);//松手检测
                        flag1=1;
                }
                if(key3==0)//最高温减
                {
                        delay(5);
                        if(key3==0)
                        {
                                temp_max--;
                                if(temp_max<=temp_min)
                                        temp_max=temp_min;
                        }
                        while(!key3);
                        flag1=1;
                }
        }

        if(key1==1)  //松开key1时通过其他2个键控制最低温度的加减
        {
                delay(5);
                if(key2==0)//最低温加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2==0)
                        {
                                temp_min++;
                                if(temp_min>=temp_max)
                                        temp_min=temp_max;
                        }
                        while(!key2);//松手检测
                        flag2=1;
                }
                if(key3==0)//最低温减
                {
                        delay(5);
                        if(key3==0)
                        {
                                temp_min--;
                                if(temp_min<=-10)
                                        temp_min=-10;
                        }
                        while(!key3);
                        flag2=1;
                }
        }

        if(flag1)//如有设置最高温度的键按下,更新设定的温度
        {
                flag1=0;// 清标记
                display_range(0x0d,temp_max);
        }
        if(flag2)//如有设置最低温度的键按下,更新设定的温度
        {
                flag2=0;// 清标记
                display_range(0x04,temp_min);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装初始值
        TL0=0xF0;
        EA=1;// 开总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开定时器0中断
        InitLcd();//lcd1602初始化
        flag_get=1;
        while(1)
        {
                handle_T();// 处理温度:获得、显示、报警
                keyscan();  //独立按键扫描
          }
}

/******************************************************************/
/*    定时0中断处理程序,用于温度检测间隔,大约1秒测一次温度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EF;//定时器重装值
        TL0=0xF0;
        num++;
        if (num==50)
    {
                num=0;
                  flag_get=1;//标志位有效,开始测温
        }
}

网友A:
答案很简单,程序是抄来的。

网友B:
我试没有问题,是否仿真软件ds18b20驱动有问题,仿真软件有警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没有问题,是否仿真软件ds18b20驱动有问题,仿真软件有警告吗。

没警告,大佬的仿真软件版本是多少,会不会是我的8.9版本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很简单,程序是抄来的。

是的,LCD和显示是直接用我同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警告,大佬的仿真软件版本是多少,会不会是我的8.9版本低了

我是8.15版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警告 一般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