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的C语言程序有警告怎么办?

楼主(2023-06-13):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警告找问题并加以解决。

网友B:
一般可以忽略,如果想解决可以网上搜一下基本都有对应解决办法

网友C:
之前编STM32的程序,.c文件和.h文件的最后一行代码加上空行,就能避免报警。剩下的具体问题搜具体关键字就能解决

网友D:
一般可以忽略,不放心就贴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什么都不说只能告诉你不要管。

网友E:
一般来说,假装没看到就行

网友F:
看看对实践效果有没有影响

网友G:
网上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解决就解决

网友H:
警告的话一般可以忽略掉,有的时候问题不大

网友I:
警告说明你程序不严谨,但不会对程序运行有多大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J:
检查并在所指出的函数中添加返回值语句,通常是编写程序时候设定了返回类型但是没有设定返回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导致建立文件时产生错误。

网友K:
我是强迫症患者,警告和错误都不允许,所以每次都是两个0

网友L:
一般可以忽略,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对应解决办法

网友M:
这个问题提的莫名奇妙,无图无情况,没把问题表达清楚,什么警告?

网友N:
不用理睬,完全可以直接运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根据警告找问题并加以解决。

也是个方法

网友O:
Keil是一种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它可以用于编写和调试各种类型的嵌入式软件。在使用Keil进行代码编译时,经常会出现一些警告信息,这些警告通常是由未定义的变量、函数声明不正确等问题引起的。要解决这些警告信息,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1. 查找警告原因并进行修改。在Keil编译输出窗口中,会显示警告的具体原因,你可以参考相关提示来定位问题所在并对代码进行修改以消除警告。2. 屏蔽所有警告。如果你不想看到任何警告信息,可以将编译器配置为禁用所有警告。具体操作是:在Keil菜单栏中选择“Options”->“C/C++”->“Warnings”,然后将“Enable All Warnings”选项设置为“no”,即可关闭所有警告信息。3. 屏蔽特定警告。如果你只想屏蔽特定的警告信息,也可以在Keil的“Options”设置中进行配置。具体操作是:在Keil菜单栏中选择“Options”->“C/C++”->“Warnings”,然后在“Suppress Specific Warnings”中输入需要屏蔽的警告编号,即可屏蔽指定的警告。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述方法可以消除警告信息,但在实际编程中应该注意避免出现警告信息,因为这些警告往往暗示着代码可能存在缺陷或者不完善之处。

网友P:
警告一般来说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Q:
我昨天就遇到了一次,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处理,但是怎么改也是这样,
0 Error(s), 1 Warning(s).
后来我就把这个下载到机器里了,,正常运行。。。。。。。。。。。。。

网友R:
程序能正常跑起来,就不要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