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0,串口中断中断有冲突咋办?

楼主(2023-06-13):
   51开启定时器0,串口中断,有冲突,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记得是有优先级的吧

网友B:
具体要看什么冲突,中断处理时间要短,不然会影响响应别的中断。

网友C:
有优先级的,串口自然优先级最低,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变高,根据需要设置优先级。另外中断中处理的程序尽可能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优先级的,串口自然优先级最低,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变高,根据需要设置优先级。另外中断中处理的程序尽可 ...

定时亮灭LED,串口发射数据,按键按下定时器就停止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时亮灭LED,串口发射数据,按键按下定时器就停止了,是什么问题?

你的程序有问题。

把你的代码、错误或提示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不然就是你猜我猜大家猜了。。。

网友E:
看看优先级和外部是否有统计程序进行

网友F:
串口的波特率降低一点, 不要那么快进串口中断. time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优先处理定时器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

把你的代码、错误或提示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不然就是你猜我猜大家猜了。。。

/********************************************************************
* 文件名  : 独立按键.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独立按键去控制 LED灯 的亮灭,并讲诉了对按键的处理方法。
                         独立按键相应的IO口平时为高电平,一旦按键按下,单片机便检测到低电平。
                         按下P3.2,P0.0口对应的LED亮灭交替变化。
                         按下P3.3,P0.1口对应的LED亮灭交替变化。
                         按下P3.4,P0.2口对应的LED亮灭交替变化。
* 创建人  : 东流,2009年8月27日
* 版本号  : 1.0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1^2;
sbit KEY2 = P1^3;
sbit KEY3 = P1^4;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sfr P4 =0Xe8;
sbit P4_0 = P4^0;
static u16        count;
char cost;

void KEY();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ms * del
* 输入 : del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 j++);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实现按键功能,当按键按下时,相应的LED亮灭交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KEY()
{

//        Delay(2);
        if(KEY1==0 || KEY2==0 || KEY3==0)
        {
                Delay(5);                            //20毫秒软件防抖
                if(KEY1 == 0)
                {
                Delay(5);

//        while(!KEY1);
                 P4_0  = 0 ;                //LED显示取反
                         Delay(1);
                 ++cost;             SBUF= cost;
        while(!TI);TI=0;

                }

if(KEY2 == 0)
                {
                P4_0 = 1;
                --cost;
                         SBUF= cost;
                           while(!TI);TI=0;
                }
                else
                {
                        LED3 = !LED3;
                }
                Delay(50);                        //延时0.5秒再进行下次按键的检测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MOD |= 0x21;    //T1方式2、T0方式1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0xFD;      //波特率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IE |= 0x92;      //开启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c;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c;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TH0=0x00;                  //重新赋值
     TL0=0x00;

     if(count>10)
         {

            count=0;
                  P4_0 =!P4_0 ;
         }
count++;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按键控制LED的亮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1();
        InitUART();
        while(1)
        {
                 KEY();
        }
}

网友G: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TH0=0x00;                  //重新赋值
     TL0=0x00;

     if(count>10)
         {

            count=0;
                  P4_0 =!P4_0 ;
         }
count++;

}
你确定重新赋值为0???

网友H:
当你有了时序观念,并且真正地理解中断及其响应条件、方式后,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
* 文件名  : 独立按键.c
*  ...

你串口的中断函数呢?? 开了中断,没有函数,不跑飞就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