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软件里过孔封闭状态怎么实现?

楼主(2023-06-13):
如题,altium软件里,怎么能实现双层板的过孔,另一面是封闭状态,如图片所示,有没有大佬啊

A面能看到孔

A面能看到孔

B面看不到

B面看不到

网友A:
这种不是在绘图软件里设置的,是生产时,工厂的制板软件设置的。

网友B:
你这属于盲孔工艺,双面板不可能有盲(埋)孔,至少四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在绘图软件里设置的,是生产时,工厂的制板软件设置的。

生产的时候告诉板厂做成什么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在绘图软件里设置的,是生产时,工厂的制板软件设置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双层0.04的孔,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