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本书讲了单片机时间片轮询算法,最好有例程的

楼主(2023-06-13):
谢谢大家

网友A:
主函数初始化完毕后就搞空while(1)死循环,把查询操作放到定时中断里面,就是时间片,还要什么书来讲???

网友B:
他问的 可能是  分时操作系统。 不是前后台程序框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问的 可能是  分时操作系统。 不是前后台程序框架

用上了RTOS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

以资料最丰富的μc/OS-II为例,任务调度函数有两个,一个是OSSched(),这个函数是内部的,用户不应该使用,是为了OSTimeDelay等延迟函数服务的,以及用于各种Message Pend函数的timeout服务,由systick定时中断引发任务调度。另一个是OSIntExit(),这个函数由用户放置到中断服务函数的最后,当中断退出后,引发一次任务调度。

那么基于μc/OS-II的应用程序有种很极端的写法,完全不使用OSIntExit()函数,这种状态下的μc/OS-II不是实时操作系统,而是时间片调度的分时系统。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投石问路,到其他论坛问看,如果没有就属于空白.
单片机时间片策略当然是有的,荔枝:数码管显示延时的时间片,由于写法不同,则时间片的利用也不同,
如使用if判断延时是这样的char ys=0;while(1){if(++ys==0){数码管显示}else 其他处理时间;}
如使用傻等式是这样的char ys=0;while(1){数码管显示;while(++ys==0);}那么只有傻傻等呆空循环完成后才能作其他事情;
而上面用判断的则不然,只要判断延时还没到的这段时间就可以执行其他事件,这就是2种不同思路产生不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问的 可能是  分时操作系统。 不是前后台程序框架

我就是想搞定用时间片轮询的方法来实现荧光棒的效果,如果用外部中断写的话虽然是可以,但是实际应用中这种方法根本不可取

网友C:
看荔枝,通篇不用阻塞等呆。

网友D(2023-09-04):
时间触发嵌入式,有书有例程,网上可以搜到,附件是我之前收集的英文版本的,中文版本的超过20M,自行百度吧,自己网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