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佬可以帮我看下单片机程序可以不

楼主(2023-06-13):
蓝牙IDY-31- 连接的上  我用的是51单片机,一开始能发送和接收 电脑串口助手也能收到,后面 发字符后 手机助手的发送不断在显示,接收却不显示,电脑也没有反应include<reg51.h>#include"HC-05.h"

uchar receiveData;

void system(){
init();
while(1){
   switch(receiveData)
   {

     case '1':        //收到字符1,指示灯亮,开布防
     led = 1;  //点亮
    hcsr501_check();
     break;
   case '2':
    led = 0;  //熄灭
   Timeshow();//显示万年历
    break;
   case '4':
   Relay = 1;  //继电器常开
   break;
   case '5':
   Relay = 0;  //继电器常闭
   break;
   case '7':
    TShow();//温度集合
   break;
}
}
}
/*******************************************************************************
* 函数名         :hc05()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0f;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晶振为12.0MHz)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receiveData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
}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应加上 REN=1; //允许单片机串口接收
我用串口调试直接试程序能正常接收,你不正常应检查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应加上 REN=1; //允许单片机串口接收
我用串口调试直接试程序能正常接收,你不正常应检查蓝牙模 ...

scon里面就已经设好了的 0x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应加上 REN=1; //允许单片机串口接收
我用串口调试直接试程序能正常接收,你不正常应检查蓝牙模 ...

那是蓝牙模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