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 PWM控制灯光亮度 Proteus仿真效果不好

楼主:
在蓝桥杯单片机综合训练平台上,利用PWM脉宽信号实现独立按键S7对L1指示灯亮度变化的控制。
具体要求如下:
1. PWM脉宽信号的频率为100Hz。
2.系统上电后L1指示灯处在熄灭状态。
3. L1指示灯有4种亮度模式,分别是完全熄灭、10%的亮度、50%的亮度和190%的亮度。4.按下S7按键,循环切换L1指示灯的四种亮度模式。

#include "reg52.h"

sbit S7 = P3^0;
sbit L1 = P0^0;

void Init74HC138( )
{
    P2= (P2 & 0X1f) | 0x8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定时器相关代码***/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16位工作模式
        TH0=(65535-100)/256;           //10ms=10000us     定时中断100us 100次中断即可
        TL0=(65535-100)%256;

        ET0=1;
        EA=1;

}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_duty=0;
void Service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256;
        TL0=(65535-100)%256;
        count++;
        if(count == pwm_duty)
        {
           L1=1;
        }
         else if(count == 100)
         {
           L1=0;
           count=0;
         }

}

/***按键扫描相关代码***/
unsigned char stat=0;
void ScanKeys()
{

        if(S7 == 0)
        {
                Delay(10);
                if(S7 == 0)
                {
                   switch(stat)
          {
                 case 0:
                          L1=0;
                        TR0=1;
                         pwm_duty=10;
                         stat=1;
                         break;

                 case 1:
                        pwm_duty=50;
                        stat=2;
                        break;
                case 2:
                         pwm_duty=90;
                         stat=3;
                        break;
                                case 3:
                        L1=1;
                        TR0=0;
                        stat=0;
                        break;
          }
          while(S7==0);
                }
        }
}

void main()
{
      Init74HC138();
           L1=1;
      InitTimer0();

        while(1)
        {

        ScanKeys();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6-20):
您好,请问这是全部吗,额,我下载下来只有一个s7有用

网友B(2023-09-19):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是全部吗,额,我下载下来只有一个s7有用

是全部的,下载后可以直接运行的。

网友C:
理解不了190%的亮度~~

网友D:
proteus难以仿真PWM调光亮度,可以用工具中的示波器查看PWM波形占空比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