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3-06-14):
显示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MAIN?MAIN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include"regx52.h"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对Delay函数进行功能编辑,延后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void main(unsigned char x)//控制x来达到数码管左移//
{
        if(P3_1==0)
        {
            Delay(20);
                while(P3_1==0);
                Delay(20);
            x++;
                if(x>8)
                {x=0;}
    }
        Nixie(x);//通过对x的增加,再赋值//
}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控制Location来控制数码管位数//
{

        switch(Location)//按照cba的顺序//
        {
                case 1:P2_4=0;P2_3=0;P2_2=0;break;
                case 2: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3: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4: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5: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6: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7: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8:P2_4=1;P2_3=1;P2_2=1;break;
        }
        P0=0x3F;
}

网友A:
main函数不能有调用参数。

网友B:
WARNING可以不管,你的问题没必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不能有调用参数。

感谢大佬,我把参数换了个位置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RNING可以不管,你的问题没必要解决。

没法啊,我没管他把它下载之后,他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不能有调用参数。

感谢大佬,参数换位之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