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下到板子上数码管亮度低怎么办?

楼主(2023-06-14):
这个代码下到板子上数码管亮度低怎么办

#include <REGX52.H>
#define smg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18=P2^0;
sbit S19=P2^1;
sbit S20=P2^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int i;
void an()
{
        if(S18==0)
        {
        delay(5);
        if(S18==0)
        {
                i++;
                if(i==9999)
        {
        i=0;
        }
        }
        while(!S18);
        }
if(S19==0)
        {
        delay(5);
        if(S19==0)
        {
                i--;
                if(i==0)
        {
        i=9999;
        }
        }
        while(!S19);
        }
        if(S20==0)
        {
        delay(5);
        if(S20==0)
        {
                i=0;
        }
        while(!S20);
        }
}
void main()
{

        int q,b,s,g;
        int sz[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0;
while(1)
{

  an();
  q=i/1000;
  b=i%1000/100;
  s=i%100/10;
  g=i%10;
        delay(5);
        P0_0=1;
        P0_1=1;
  P0_2=1;
        P0_3=1;

        P0_0=0;
        P1=sz[q];
        P0_0=1;
        P1=0xff;
        delay(5);

        P0_1=0;
        P1=sz[b];
        P0_1=1;
        P1=0xff;
        delay(5);

        P0_2=0;
        P1=sz[s];
        P0_2=1;
        P1=0xff;
        delay(5);

        P0_3=0;
        P1=sz[g];
        P0_3=1;
        P1=0xff;
        delay(5);
}
}

网友A:
单片机IO驱动能力不足,加三极管或MOS管驱动。

网友B:
调节数码段显示时间到合适

网友C:
74行消隐和75行延迟显然搞反了,下面一大堆类似错误。

正常流程是:
显示
延迟
消隐(防止本段显示数据漏到下一段,关闭显示)
显示下一个
延迟
消隐
…………

你刚刚显示就关闭了,然后延迟,反复循环,到底是几个意思???

网友D:
数码管显示时间太短,消隐时间太长。改一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smg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18=P2^0;
sbit S19=P2^1;
sbit S20=P2^2;

unsigned char sz[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qbsg[4];
unsigned char i;
int num;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S18||!S19||!S20)
        {
                if(++count>=20 && sign==0)
                {
                        sign=1;
                        if(!S18)
                        {
                                num++;
                                if(num>9999)num=0;
                        }
                        if(!S19)
                        {
                                num--;
                                if(num<0)num=9999;
                        }
                        if(!S20)
                        {
                                num=0;
                        }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
{
        while(1)
        {
                an();
                qbsg[0]=sz[num/1000%10];
                qbsg[1]=sz[num/100%10];
                qbsg[2]=sz[num/10%10];
                qbsg[3]=sz[num%10];

                P1=0xff;
                P0=0x01<<i;
                P1=qbsg[i];
                i=++i%4;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