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无线组网,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3-06-14):
一间教室内,主机通过无线的方式,和多个从机相互通信,用什么无线方案最好。

网友A:
LoRA+MODBUS协议。

网友B:
同期一般而言,最费钱的方案一定是最好的

楼主:
ZigBee方案怎么样

网友C:
8266最好,简单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ZigBee方案怎么样

zigbee、蓝牙、WiFi、lora、都可以

网友E:
WIFI 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F:
教室面积一般不会太大,也没有大型的金属设备,用WiFi就可以了。信号不强的地方加个放大器。简单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