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F是什么?

楼主(2023-06-14):
关于单片机板子的学习问题
SBUF是什么,有人有金沙滩这块单片机板子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A:
SBUF是51单片机串行口中的两个缓冲寄存器,一个是发送寄存器,一个是接收寄存器,在物理结构上是完全独立的,但地址是重叠的。它们都是字节寻址的寄存器,字节地址均为99H。

SBUF,全称:serial data buffer,中文名为串行数据缓冲器。这个重叠的地址靠读/写指令区分:串行发送数据时,CPU向SBUF写入数据,此时99H表示串行口的发送缓冲寄存器;串行接收数据时,CPU从SBUF读出数据,此时99H表示串行口的接收缓冲寄存器。

网友B:
百度有完美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F是51单片机串行口中的两个缓冲寄存器,一个是发送寄存器,一个是接收寄存器,在物理结构上是完全独立的 ...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C:
楼主这样学单片太难了。建议先找本基础的书看看,先了解一下单片机。

网友D:
使用串口通信:
如果要发送一字节数据,就把需要发送的这一字节数据放入SBUF(SBUF = byte);
如果要接收一字节数据,就把需要从SBUF读取一字节数据(byte = SBUF)。
接收和发送都要用到SBUF,但是不同的两个寄存器(地址不一样),只是名字相同而已!!!

网友E:
发送缓冲器;串行数据缓冲器;缓冲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