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出现好多错误啊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

楼主(2023-06-14):
出现好多错误啊 人体感应热释电的
#include<REGX51.H>
sbit HCSR501_PORT=P1^0;//人体红外传感器管脚定义
sbit beep=P2^3;
//延时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ten_us)
{
    while(ten_us--);
}
//蜂鸣器
void beep_alarm(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beep=~beep;
                delay_10us(1);
        }
}

void hcsr501_check()//热释电处理
{

        while(1){
        if(HCSR501_PORT)
        {

                beep_alarm(100);//报警
        }
        else{
                beep=0;}
}
}

网友A:
缺少main函数是个大问题。

网友B:
没有main函数

网友C:
编译器都不知道你的程序入口在什么位置,肯定执行不了!!!

网友D:
首先你得有个main函数,如果main函数在其它子函数之前,还要声名所有子函数

网友E:
必须要有main函数,另外如果main函数在其它子函数之前,还要进行子函数声名。这是C语言的最基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