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学过C语言就学单片机的学生 求程序如何合并

楼主(2023-06-14):
求指导,把下面文件里的<密码.c>程序和<步进电机.c>程序结合里面的Proteus Project原理图把两个程序合成一个程序

基于电子密码锁的窗帘开闭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A:
^C+^V就可以,再简单点上淘宝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就可以,再简单点上某一个宝全搞定

某一个宝它不挣这个,

网友B:
有的店会挣这个,前提是找对店铺

网友C:
这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咯,

电子密码锁和步进电机连在一起,输入密码,显示屏显示开锁后,K1按键按下电机正转,K2按键按下电机反转,K3停止240c储存和修改密码

网友D:
原理图的步进电机部分接线错误
先把原理图弄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的步进电机部分接线错误
先把原理图弄好再说

帮忙改改呗,实在玩不明白138那块芯片,

网友E:
多学习一下吧!从基础学起!不然,步子跨大了,容易扯到蛋!!!!!

网友F:
完全用不到138驿码器,四相五线步进电机4个IO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F:
改好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好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emmm,我用的是8.7版本的,另外能不能发一下C文件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学习一下吧!从基础学起!不然,步子跨大了,容易扯到蛋!!!!!

没办法啊,学校没有排编程课,就直接学的单片机,实在玩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咯,

就是密码锁解锁后,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转三圈,相对应的led跟着亮,需要用到240c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某一个宝它不挣这个,

价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一个宝它不挣这个,

一分钱秒杀肯定不行,除非店主回路清奇

网友H:
直接复制到另一个图里再保存,这样比较快。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学校没有排编程课,就直接学的单片机,实在玩不明白

哪所学校这么没人性,,,,,

网友J(2026-01-19):
就是复制粘贴的基本操作,从DOS时代就是如此。合并后只能有一个main.c文件,注意这个“一个槽上不能有多个叫驴”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