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5V电平转换 没理解这个features的含义

楼主(2023-06-14):
看书的时候遇到了3.3V和5Vcmos电平转换的问题,去查了芯片手册,可能是我没理解这个features的含义,还是不懂这两个芯片怎么实现电平转换功能的

网友A:
这个是MOS管电平转换,不用芯片也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书上这个电路好像有点问题
比如上面一个图,5V端TX为高时,会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过去,有个4.3V的电压到3.3V的RX端,这是不对的

网友B:
没必要转换,STM32的IO除了ADC输入脚以外都是five-volt tolerance,可以直接接5V IO,而5V单片机一般是TTL电平,高低电平分界点在1.5V左右,3.3V单片机输出电平是可以正常识别的。

网友C:
看这个图吧,你容易理解一点,另外,MOS管不适合做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转换,STM32的IO除了ADC输入脚以外都是five-volt tolerance,可以直接接5V IO,而5V单片机一般是TTL ...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吧,你容易理解一点,另外,MOS管不适合做电平转换。

好,我再看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S管电平转换,不用芯片也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书上这个电路好像有点问题
比如上面一个图,5V端TX为 ...

确实哎,这本书是老师2020年自己编的,还是有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