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继电器 能不能反着用?

楼主(2023-06-14):
各位前辈,我是个外行,是个新手...突然奇想,我要在厕所里装个单片机,一打开灯就放歌曲,,,
交流接触器/继电器 能不能反着用?
用大电流控制小电流?
我随便找了个继电器的图,前辈们凑合看,,
交流接触器 线圈7.8两端接到灯的零线上,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接到3上,输入接到5上....
这样的话,一开灯,线圈开始工作,开关从2到4,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端高电平,开始播放歌曲,,,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用哪种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合适?
如果不行,求推荐实现方法,,,
拜谢各位前辈!

求各位前辈不要建议单片机通电自启默认播放,,我其实就想让单片机知道开灯了,,

网友A:
想想可以,小命重要!

网友B: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网友C:
只见过继电器,不知道有光耦。

网友D:
冇问题。灯亮,220V继电器得电吸合,常开触点通,

网友D:
可以用。继电器7、8与灯的两端并联,灯亮、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单片机知道开灯了。

网友E:
反着用?你真会想。不过用大电流控制小电流肯定可以。但不是继电器反着用!继电器是用线圈控制触点,反着用的理解应该是触点控制线圈吧。所以,你的描述有一些不好理解。不如直接描述你想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F:
你没有反着用啊,继电器就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G:
请先考虑安全再继续。

网友E:
用光控电路不是更可靠吗?

网友E:
开灯,灯亮,光敏电阻阻值降低,给单片机I/O口一个低电平信号(I/O口接合适的上拉电阻,光敏电阻一端接GND,另外一端接I/O)

网友H:
理解问题,其实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这是接触器和继电器通常的用法。 既然还要开灯,那就直接弄个小音箱行了,开灯就放音乐,实在想用单片机控制,那就自己做个音频播发器类似MP3系列的东西

网友I:
楼主表达的东西根本和单片机继电器没啥事,一个光敏管控制三极管去开启音乐播放器就行了,

别先好高骛远想用单片机进来参与音乐播放这些,楼主对流程表达和编程能力还远远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表达的东西根本和单片机继电器没啥事,一个光敏管控制三极管去开启音乐播放器就行了,

别先好高骛远 ...

确实!早期的音乐片有一个触发端,控制触发端或者电源就可以播放音乐。没有必要什么都用单片机

网友J: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K:
可以把灯的开关换成一开多控,其中一组开关接原灯线路控制灯,另外一组开关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点,这样按下开关灯亮,同时单片机接收到信号开始播放,单片机和灯的回路是分开的,很安全

网友L:
完全可以,让单片机检测引脚状态来判断是否播放音乐,但要注意单片机引脚不能超过5v

网友M:
不明白楼主要什么。如果是要一个开灯的信号,那么光耦、光敏管、光敏电阻、电流互感器等等都可以取得。
如果是要获取能量,则在点灯两端并一个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灯,灯亮,光敏电阻阻值降低,给单片机I/O口一个低电平信号(I/O口接合适的上拉电阻,光敏电阻一端接GND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把灯的开关换成一开多控,其中一组开关接原灯线路控制灯,另外一组开关接到单片机的输入点,这样按下开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让单片机检测引脚状态来判断是否播放音乐,但要注意单片机引脚不能超过5v

非常感谢!

网友N:
还不如整人体感应,人来了就开,人走了就关,说用光控的,白天咋个办呢

网友O:
高层住房的厨房排烟道是共用的。为防止油烟倒流在每户出风口装有电动止回风门。排油烟机的电源插头插在止回风门的转接插座上。当排油烟机启动,其电流使线路中的功率电阻上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为止回风门的单片机提供启动电源,驱动电磁铁打开风门。

网友P:
从灯上接线出来,接一个插座,插座上插手机充电器,然后usb口给单片供电。开灯以后,插座得电,手机充电器就会给单片机供电,然后你想干嘛就能干嘛

网友Q:
可以,用220V(线圈电压)的交流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控制单片机工作或者直接控制音乐芯片触发即可。

网友Q:
另外一种方案可以直接用交流光耦(查阅交流光耦手册),另一边单片机检测通断或驱动三极管控制某些设备。

网友R:
我觉得你把事情想复杂了,直接一个电源并在灯上,开灯自然就有电给其他电路工作了

网友S:
珍惜生命,远离高压,除非彻底明白原理。

网友T:
并在一个开关上或用个开关管就可以,加个光耦可以隔离......拉个屎尿听会响动没必要那么麻烦。
非得上升到用继电器、单片机的档次,不如雇个人在边上操作体感更佳

网友U:
可以是可以,你得找个线圈220v的继电器,成本有点高,光敏电阻可以

网友V:
我认为,只要所选接触器或继电器的线圈能承受你所使用的电压和电流,就能够使用。

网友W:
继电器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啊,隔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