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C46单片机烧录怎样接线,需要接哪些引脚

楼主(2023-06-15):
求教 HT46C46 烧录怎样接线,需要接哪些引脚

网友A:
HT46C46是合泰早期的掩膜版单片机,这个是没法烧写的,里面程序固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46C46是合泰早期的掩膜版单片机,这个是没法烧写的,里面程序固化了

好,谢谢,HT46R46 和HT46R47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谢谢,HT46R46 和HT46R47可以吗

R系列的是OTP型单片机,就是只能烧录一次的单片机
对应的型号是HT46F系列的,可以重复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