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一个蓝牙音箱,希望大神指路

楼主:
我是一名小白,学习的东西完全和电路知识不沾边,但是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最近看了好久想入手一台蓝牙音箱,看了好久没看到合适的(苦于囊中羞涩)。所以就想自己DIY一台,但是对蓝牙音箱、电路、充电等系列知识不了解,要去学习可能又太耗时(板砖也没多少时间去学习),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就想找大神给个方案,然后我自己去某一个宝买东西回来装一个自己喜欢的蓝牙音箱。
希望有的功能:
1、能够带动柏林之声拆车中低音40W喇叭1个或2个(估计1个就很够用了),外加1个或2个高音单元。
2、必须要使用蓝牙链接,5.0或以上版本都行(只要稳定就行)。
3、电源的话需要内置电池,电池规划在10000ma以上,电压数某一个宝应该可以定制,能反向给手机充电更好,不行的话也不强求。
4、显示屏倒是没什么要求,毕竟不会编程。
一、用料
1、柏林之声拆车喇叭 低音1个  高音1

                        40w

              瓦数不清楚

218650电池组10000ma以上就行 (电压根据需要来选择)

3、蓝牙解码器模组(求推荐)type-c接口(要是充电模组上有,即可忽略)   最好带控制的如下

4、电池充电模组(求推荐)
5、另外还需要什么配件(功放板?升压、降压板?之类的)请大神指条路。

万分感谢!!

网友A(2023-06-15):
万能的某一个宝
1. 买一个充电宝。双向快充,输出40W以上的
2. 买一根PD线,能将充电宝输出到20V的
3. 买一块蓝牙功放板,输出功率2*30W 的
4. 买一块分频板,你得把高低音分频,实在没技术不知咋分频,就用个3.3uF 100V的无极性电容串高音喇叭一端并接在低音喇叭上也行。
5 箱子自己随意,把上面的东西包括你的喇叭组合放进入墙体
6.如果以上部件及安装没接错的话,恭喜你,你能用来听个响了
7.如果有音质要求,需慢慢摸索,牵扯面太广,不适合小白。

网友B:
蓝牙接收板加上红外线遥控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某一个宝
1. 买一个充电宝。双向快充,输出40W以上的
2. 买一根PD线,能将充电宝输出到20V的

大神,谢谢您利用宝贵的时间回复。
几个疑问麻烦有时间回复一下谢谢!
1、我以上想买的40w中低音+高音,使用多大电压数能带动?
2、蓝牙功放板能否提供以上喇叭的电流输出?中间是否需要增加升压装置?
3、分频板与蓝牙功放板的链接应该不难,我还是有信心弄好,就是喇叭供电问题对我有困扰,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什么板子?各板子之间需要的供电电压数需要怎样来调节(升压板?降压板?)

这种分频板是否可行?红框里的参数有啥要求不(多大合适)?

4、电源我还是想买电池来自己做,充电宝不划算。

像这种样式的应该可以很好使用,电压伏数的选择也广,就是这电池对蓝牙版、喇叭的供电问题对我困扰最大。还有就是对这个电池的充电问题又需要什么板子?

再次感谢大神的回复,希望有时间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牙接收板加上红外线遥控功能就完美了

大神,您说的这个我倒是没有需求,而且,这应该进阶的技术了,我现在小白一个,有很多问题还没搞懂,要是以后进阶了,再来搞这个骚功能。

网友D:
会烧录程序吗?我有现成的程序
会在JLC打板吗?我有现成的PCB和原理图
对于这个东西,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听音乐,那就直接买一个现成的,比什么都好,哥是一路搞音响走过来的,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部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如果是为了DIY,那就不一样了,DIY更多的是享受一个过程,自己能学到东西,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能打发时间

蓝牙音响不要分频板,也不要用什么HIFI元件,玩音响一定要远离"HIF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烧录程序吗?我有现成的程序
会在JLC打板吗?我有现成的PCB和原理图
对于这个东西,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大哥是的实在人啊!说的很在理。确实,玩音箱,我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就您说的烧录程序、JLC打板,这些我完全不会。而且这些东西应该需要不少工具。家里焊接工具这些有,但你说的什么打板之类的,完全不会。本来是想买成品蓝牙板、分频板、电源管理板之类的,焊接上就行了的,听个响应该还行,追求音质的话,我可能还有很多路要走。
最近我也确实看了成品机器,比如:JBL的 filp6、JBL CHARGE5、华为Sound Joy,因为没有现场感受过,也不知道该不该买,该买哪个?

我再看看吧!感谢大哥之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是的实在人啊!说的很在理。确实,玩音箱,我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就您 ...

不要买名牌就对了
再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
如果是个能响的就行,那什么小度,小爱之类一大堆,还能APP控制
如果没有"经常移动的需求",直接上的普通功放就行,蓝牙就图个方便,一年到头不移动一次的话,蓝牙的优点就一点都体现不出来了
如果对音质有点要求的,那就得买那种纯粹的蓝牙音响,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单纯为音质而开发的,可能是连通话,TF卡功能都不一定有的
2.1声道的最好
价钱不需要太高的,当然,如果你家有矿就另说了
看好型号,可以在这,或者其它地方先征求一下网友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名牌就对了
再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
如果是个能响的就行,那什么小度,小爱之类一大堆,还能A ...

o了,太感谢大哥了。我心里有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某一个宝
1. 买一个充电宝。双向快充,输出40W以上的
2. 买一根PD线,能将充电宝输出到20V的

你得把高低音分频,实在没技术不知咋分频,就用个3.3uF 100V的无极性电容串高音喇叭一端并接在低音喇叭上也行。。。。。。
大哥,您是个猛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谢谢您利用宝贵的时间回复。
几个疑问麻烦有时间回复一下谢谢!
1、我以上想买的40w中低音+高音 ...

1、买功放板的时候官方会有电压使用范围的,40W功放,通常20V电压也差不多了(当然功放输出和阻抗及方式决定了供电电压大小,这个太复杂,你一下子也明白不了,先忽略。)
2、让你选择快充充电宝和快充PD线,目的就是让充电宝能够输出20V,满足蓝牙功放板供电需求
3、接分频板也许很简单,调好分频很难,这是声学系统工程,不是你一时半会能搞懂的
现在你就追求听个响,分频点是根据喇叭曲线及腔体仿真得到的,要想完美合理分频,不是随便分下频就OK.
4、你只要找块合适的支持双向快充的板就好了,特别注意,一定要支持快充输出大于40W的板。
  如果你技术理解够好,你可以买个你图上的电池组,再买块充电板为电池充电,另外买块3.7V锂电升压20V的升压板给蓝牙功放升压,这里升压板一定注意电流要大于2A以上
  当然你分开接的话,我就不建议你买3.7电池组,直接上18.5V的电池组这样升压板都不需要了,只需要买个能给18.5V电池组充电的充电板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买功放板的时候官方会有电压使用范围的,40W功放,通常20V电压也差不多了(当然功放输出和阻抗及方式 ...

不懂别乱说
1,蓝牙功放板基本都是数字功放,12V电压随便就能输出50W+50W
2,快充充电宝它也是5V输出的!都是默认5V!只有检测到设备支持PD充电了,才会输出高电压,两者之间是有协议的
握手不成功,你用什么线都不会输出高电压

网友F(2023-08-30):
引用 网友C:
大神,谢谢您利用宝贵的时间回复。
几个疑问麻烦有时间回复一下谢谢!
1、我以上想买的40w中低音+高音 ...

自己做电池的话,你还需要做一块电池保护板

网友G(2024-01-24):
半年过去了,这哥们不知弄好了没
我第一次来黑坛找资料,看到这

完全可这样:
功放:TDA7850  四声道   DC12V供电 完全可以接电池组
蓝牙模块,12V接5V模块

7850单声道40W,足够了
这样,成本够便宜了吧   现在大部分车载功放都是TDA7388,比不上7850,因为它属mos管,声音靓甜

网友H:
大佬,这个低音喇叭多少钱?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I(2024-05-09):
我也有一个大喇叭,没经验,得抽时间搞搞,但是我又不喜欢听歌,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J:
蓝牙解码器推荐用BP1048能调音,支持2.1声道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懂别乱说
1,蓝牙功放板基本都是数字功放,12V电压随便就能输出50W+50W
2,快充充电宝它也是5V输出的!都 ...

也许站在你的角度很有道理,抨击我也很在理。
1. 12V 出50W+50W,随便出。我是做不到随便一个方案就能出,特定方案我才搞,你是高人例外!首先你得多少欧姆喇叭?采用什么方式输出,附图你看看PBTL 12V THD+N 10% 2欧姆负载才输出多少功率?
要知道在工厂设计中,能用上PBTL已经不平常了,2欧姆喇叭更少。
对于普通玩家,要单个买这阻抗的中音喇叭难不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低阻抗喇叭通常都是低音单元。
另外,行业内功率通常指THD+N=1%的RMS功率。有的要求THD+N=0.5%,不知到你是咋定义输出功率的?
2. 有种叫“PD线”的线,你到宝,某多搜搜就知道。

网友K:
不知道你的作品搞成了吗?看看呗!

网友L(2025-04-07):
引用 网友A:
也许站在你的角度很有道理,抨击我也很在理。
1. 12V 出50W+50W,随便出。我是做不到随便一个方案就能出 ...

大神你是音箱工程师吗?我想请教你一下,把一个普通蓝牙音箱改造成带语音唤醒和语音交互的人工智能音箱难不难?或者说改造成本需要多大?我是完全小白,只是对技术很感兴趣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大神你是音箱工程师吗?我想请教你一下,把一个普通蓝牙音箱改造成带语音唤醒和语音交互的人工智能音箱难 ...

X宝可以直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