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a液晶屏怎么了

楼主(2023-06-15):
下载什么1602液晶的程序都不好使,开发板配套程序下栽了好几个,都不好使

网友A:
开发板没有提供配套程序吗?

网友B:
对比度太高了。

网友C:
1602插反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常见的, 很多人都遇到了, 就是初始化代码没有给到1602显示驱动IC导致的

网友E:
首先看看是不是1602插反了,再看看调对比度的电位器。
如果是配套例程的话,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找到资料包的文档仔细看看

网友F:
建议:先读通LCD的手册。

楼主:
我怀疑是1602坏了

网友G:
1. 调节LCD对比度
2. 注意LCD驱动时序

楼主:
我的两个单片机开发板都试了,有一个开发板发现单片机烧了,换了一块单片机,还是没解决,我又买了一块lcd1602

楼主:
我的两个开发板都试了,都不行,有一个板子是单片机坏了,其他程序都显示不正确,换了一块新单片机,其他程序显示正确了,但是1602还是不行,程序都是原程序没改过,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求大佬帮助

网友H:
楼上不是都有人说1602插反了吗,仔细看看开发板的说明,或者网上找开发板的资料

网友I:
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 lcd1602 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
1602有没有插反了

常见问题:
1.1602无显示
请您调节RJ(1602)电位器试试,不行的话把单片机重新安装下,重启开发板!

网友J:
一般认为是对比度问题,你调一下就清晰了
当然也可能是焊针脚的时候弄坏了

网友K:
管脚反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初始化的时序没有控制好

网友M:
因为1602是特定的LCD,分正倒,目前罕见有支持可旋转显示的,所以大概率是你安装问题,因为你那个能正常显示的话也是大头朝下的文字符号。
看到你又接USB又接TTL小板的也是很无语,所以烧这个烧那个的可能是任性的结果。
建议成品板也好、模块化器件也好,说明书看看先。

网友N:
自己写一个驱动好了,并口还是4线的随自己,也就十几行代码,最好不要太复杂的学习板,

有的学习板复杂的口还会跳线驱动别的数码管之类的麻烦

楼主(2024-05-03):
好久不玩生疏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O:
18楼已经给出正解,楼主不要纠结了,大家散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