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LED灯恒流电源

楼主:
LED2路灯,1开1路亮,关了再开另一路亮,再关再开2路灯一起亮!
可能设计有问题,一路直接烧灯珠,串联150欧电阻(100欧(3W)并联),过20分钟,超烫,要放散热片了.

网友A(2023-08-03):
ap6881芯片是用来改变色温的,bp2861是非隔离恒流芯片,控制LED点亮的,一路直接烧灯珠,可以检测一下,该路对应的检流电阻RS3、RS4,就是红红黑银棕/2.2Ω色环电阻及下面的贴片电阻。可对比另一路的,看看阻值。如果差别不大,可以对比检测一下开路保护电阻R5/123/12K贴片电阻。另外,可以对比测一下两路的开路电压,注意这种一般是高压直流,有可能在300V以上。

网友B(2024-06-14):
两路的电流是否相同?可以短路一只led测电流l(每路LED全部串联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每路电流应该相差不多。只有一路频繁烧LED费解?

网友C(2024-09-15):
楼主的拍照技术也太牛了

网友D:
估计温升高的电阻那路LED有击穿了。

网友B(2025-07-10):
为什么有两个变压器?搞不懂?我这个两串LED可调3种光色,暖色亮130V/36W,冷色亮136V/36W,两串都亮125V/34W.,基本是恒流,两路并联电流和只亮一路电流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

网友E:
拍照技术

网友B:
你拍一下电路板反正面?我这个应该和你的大同小异。

网友F:
暖色亮130V/36W,冷色亮136V/36W,两串都亮125V/34W.,基本是恒流,两路并联电流和只亮一路电流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    因为;一根线是公共线,一根线接冷色,一根线接暖色。开一次亮一路。五秒钟内在开一次亮另一路,在开一次亮两路。这就是改变色温的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变压器?搞不懂?我这个两串LED可调3种光色,暖色亮130V/36W,冷色亮136V/36W,两串都亮125V/3 ...

两个变压器,是两路恒流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变压器?搞不懂?我这个两串LED可调3种光色,暖色亮130V/36W,冷色亮136V/36W,两串都亮125V/3 ...

有两个变压器是两路电源。5秒内连续开关-----暖色亮-----冷色亮----可调光色亮

网友B(2025-09-12):
引用 网友F:
暖色亮130V/36W,冷色亮136V/36W,两串都亮125V/34W.,基本是恒流,两路并联电流和只亮一路电流差不多。不 ...

既然三种状态的功率都差不多,一个变压器不可以改变3种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