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脉冲分成6份发,也就是每半个脉冲分成3次要怎么实现

楼主(2023-06-16):
大伙,请问一个脉冲分成6份发,也就是每半个脉冲分成3次要怎么实现代码?

网友A:
遇到高手了:
1、下令输出正。
2、下令等一会。
3、下令再等一会。
4、下令输出负。
5、下令等一会。
6、下令再等一会。
你认为这样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方式吗?
憨得很啊。

网友B:
啊这,你这不就是6个脉冲吗,还是说你吧电平拉了之后不管了然后变成一个频率很小的脉冲

网友C:
所谓脉冲要有完整的过程,不存在半个脉冲的说法

网友D:
连续的脉冲只有频率、脉宽(占空比)、幅度等参数,没有半个脉冲这种说法。如果要等比提高脉冲频率可以用倍频电路。当然用单片机也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