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单系统电梯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设计

楼主(2023-06-16):
这是我一个星期完成的电梯设计,内含上下行电梯、电梯紧急停止、内部故障报警系统等内容。
内部包含电路设计图(含注释),电路源代码等,请大家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ucMotorDrvPuls;
unsigned char FORREV=1;
unsigned char STOPCUR=0;
unsigned char CURFLR=1;
unsigned char count=0;

#define UCTIMES 8
#define OUTPUT P2
#define COUNT 8

sbit UP1=P3^4;
sbit DOWN2=P3^3;
sbit UP2=P3^2;
sbit DOWN3=P3^1;
sbit UP3=P3^0;
sbit DOWN4=P1^7;
sbit FLOOR1=P1^0;
sbit FLOOR2=P1^1;
sbit FLOOR3=P1^2;
sbit FLOOR4=P1^3;
sbit START=P1^4;
sbit STOP=P1^5;
sbit ALARM=P1^6;

sbit alarmBit=P0^4;
sbit upLight=P0^5;
sbit downLight=P0^6;

void time(unsigned int ucMs);
void outPress();
unsigned char inPress();
unsigned char elevator();
void storeUP(unsigned char);
void storeDOWN(unsigned char);

void time (unsigned int ucMs);

void initLights(void);

void setFloor(int floor);

void setUpLight();

void setDownLight();

void setStopLight();

void setAlarmLight();

void setAlarmLight();

void offAlarmLight();

int alarmSwitch=1;

unsigned char UP_req[5]={0,0,0,0,0};
unsigned char DOWN_req[5]={0,0,0,0,0};

void position(void)
{
        OUTPUT=0x01|(P2&0xf0);time(200);
        OUTPUT=0x02|(P2&0xf0);time(200);
        OUTPUT=0x04|(P2&0xf0);time(200);
        OUTPUT=0x08|(P2&0xf0);time(200);
        ucMotorDrvPuls=0x11;
        OUTPUT=0x01|(P2&0xf0);
}

void main(void)
{
        time(100);
        initLights();
  position();
        ucMotorDrvPuls=0x11;
        OUTPUT=0x00|(P2&0xf0);
        setFloor(CURFLR);
        setUpLight();
        time(100);

        while(1)// 主循环
        {
                outPress();//按下电梯外按钮
                while(STOPCUR==1)
                {
                        outPress();
                        inPress();
                }

                if(inPress())  //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
     while(START)  //等待启动按键按下
                {
                        outPress();
                        inPress();
                }
        }

          while(1) //电机运转循环
                {
                        if(UP_req[1]==0&&UP_req[2]==0&&UP_req[3]==0&&
                        DOWN_req[2]==0&&DOWN_req[3]==0&&DOWN_req[4]==0)
                {
                        break;
                }

                if(FORREV)  //上
                {
                        setUpLight(); //上行灯亮

                        if(STOPCUR==1){break;}

                        if(elevator())  //往上到达某一层
                        {
                          if(CURFLR==4) {setDownLight();break;}  //到达四层
                        }
                        OUTPUT=(ucMotorDrvPuls&0x0f)|(P2&0xf0);
                        ucMotorDrvPuls=_crol_(ucMotorDrvPuls,1);
                }
                if(!FORREV)  //下
                {
                        setDownLight();  //下行灯亮

                        if(STOPCUR==1){break;}

                        if(elevator())  //往下到达某一层
                        {
                                if(CURFLR==1){setUpLight();break;}//到达一楼
                        }
                        OUTPUT=(ucMotorDrvPuls&0x0f)|(P2&0xf0);
                        ucMotorDrvPuls=_cror_(ucMotorDrvPuls,1);
                }

                outPress();  //按下电梯外按钮
                //if(inPress())  //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
                        //while(START)  //等待启动按键按下
                        //{
                        //        outPress();
                                inPress();  //电梯运行时,内部按钮按下,无需按启动按钮
                        //}
                //}

                time(380-UCTIMES*16);

            }  //end while-电机运转循环

          OUTPUT=0x00|(P2&0xf0);  //电机停止

    }//end while-主循环

        }

//按下电梯外按钮
void outPress()
{
        //FORREV=1;
        if(!UP1)  //1楼上
        {
                storeUP(1);
                if(CURFLR>1&&STOPCUR==1)
                {
                        FORREV=0;  //向下运行
                        STOPCUR=0;
                }
                if(CURFLR==1)
                {
                        STOPCUR=1;//电梯停留在当前层
                }
        }
        if(!UP2) //2楼上
        {
                storeUP(2);
                if(CURFLR>2&&STOPCUR==1)  //电梯在二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2&&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2)
                {
                        STOPCUR=1;
                }
        }
        if(!UP3)  //3楼上
        {
                storeUP(3);
                if(CURFLR>3&&STOPCUR==1)  //电梯在三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3&&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3)
                {
           STOPCUR=1;
        }
}
if(!DOWN2) //2楼下
{
        storeDOWN(2);
        if(CURFLR>2&&STOPCUR==1)//电梯在二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2&&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2)
{
        STOPCUR=1;
}
}
if(!DOWN3)//3楼下
{
        storeDOWN(3);
        if(CURFLR>3&&STOPCUR==1)//电梯在三楼以上
        {
    FORREV=0;
          STOPCUR=0;
        }
        if(CURFLR<3&&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3)
                {
                        STOPCUR=1;
                }
        }
  if(!DOWN4)//4楼下
        {
        storeDOWN(4);
        if(CURFLR<4&&STOPCUR==1)
   {
    FORREV=1;
          STOPCUR=0;
          }
        if(CURFLR==4)
        {
          STOPCUR=1;
        }
  }
}

//按下电梯内楼层按钮
unsigned char inPress()
{

        int i;
        int flag=0;

        if(!FLOOR1)
        {
                if(1<CURFLR)
                {
                        STOPCUR=0;
                        UP_req[1]=1;
                }
                if(1==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2)
        {
                if(2>CURFLR)//请求层大于当前层
                {
                        UP_req[2]=1;
                        STOPCUR=0;
                }
                if(2<CURFLR)
                {
                        DOWN_req[2]=1;
                        STOPCUR=0;
                }
                 if(2==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3)
        {
                if(3>CURFLR)//请求层大于当前层
                {
                        UP_req[3]=1;
                        STOPCUR=0;
                }
                if(3<CURFLR)
                {
                        DOWN_req[3]=1;
                        STOPCUR=0;
                }
                 if(3==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FLOOR4)
        {
                if(4>CURFLR)
                {
                        DOWN_req[4]=1;
                        STOPCUR=0;
                }
                if(4==CURFLR)
                {
                        STOPCUR=1;
                }
                return 1;
        }
                if(!START)
                {
                        STOPCUR=0;
                        return 1;
                }
  if(!STOP)//紧急停止
        {
    while(START)//不响应其他按钮
     {
       //亮灯
       setStopLight();
                 }
      return 1;
           }
      if(!ALARM)
                {
     //while(START)
     //{
                        //亮灯
                        setAlarmLight();
                        //time(800);
                        //灯灭
                        //offAlarmLight();
                        //}
                        return 1;
                }

                if(FORREV==1)
                {
                        //请求上行而进去电梯内选择的是下层
                        for(i=CURFLR+1;i<4;i++)
                        {
                                if(UP_req[i]==1||DOWN_req[i]==1){flag=1;}
                        }
                        if(flag==0)//上层没有请求
                        {
                        FORREV=0;

                }
        }
  if(FORREV==0)
        {
                //请求下行而进去电梯内选择的是上层
      for(i=CURFLR-1;i>=1;i--)
                        {
                                if(UP_req[i]==1||DOWN_req[i]==1){flag=1;}
                        }
                        if(flag==0)//
                {
                        FORREV=1;

                        }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elevator()
{
count++;
if (count==COUNT)
{

   if(FORREV==1)
   {
   CURFLR++;
   setUpLight();//上行灯亮

    if(CURFLR==2)//到达二楼
    {
                        count=0;
                        setFloor(2);//显示数字
                        if(UP_req[2]==1)//二楼有上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UpLight();
                                UP_req[2]=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DOWN_req[2]==1&&UP_req[3]==0&&DOWN_req[3]==0
                        &&DOWN_req[4]==0)//二楼有下请求,上面两层没有请求,不再往上
                        {
                                setDownLight();
                                DOWN_req[2]=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FORREV=0;
                                return 1;
                        }
                }
      if(CURFLR==3)//到达三楼
    {
                        setFloor(3);//显示数字
                        count=0;
                        if(UP_req[3]==1)//三楼有上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UpLight();
                                UP_req[3]=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DOWN_req[3]==1&&UP_req[4]==0)//三楼有下请求,四楼没有请求,不再往上
                        {
                                setDownLight();
                                FORREV=0;
                                DOWN_req[3]=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return 1;
                        }
                }
     if(CURFLR==4)//到达四楼
    {
                        setFloor(4);//显示数字
                        setDownLight();
                        count=0;
                        if(DOWN_req[4]==1)//四楼有上行请求,四楼的请求只用向下的情况
                        {
                                DOWN_req[4]=0;
                                FORREV=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
                }
        }
                else//判断下行是否到达请求层,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CURFLR--;
                        setDownLight();//下行灯亮

                        if(CURFLR==1)//到达一楼
                        {
                                setFloor(1);//显示数字
                                count=0;
                                if(UP_req[1]==1)//一楼没有请求,一楼的请求只有向上的情况
                                {
                                        setUpLight();
                                        UP_req[1]=0;
                                        FORREV=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
                }
       if(CURFLR==2)//到达二楼
                        {
                                setFloor(2);//显示数字
                                count=0;
                                if(DOWN_req[2]==1)//二楼有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DownLight();
                                        DOWN_req[2]=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UP_req[2]==1&&UP_req[1]==0)//一楼无请求,不再往下
                        {
                        setUpLight();
                        FORREV=1;
                        UP_req[2]=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
                }
                         if(CURFLR==3)//到达三楼
                        {
                                setFloor(3);//显示数字
                                count=0;
                                if(DOWN_req[3]==1)//三楼有下行请求,优先处理
                                {
                                        setDownLight();
                                        DOWN_req[3]=0;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STOPCUR=1;
                                        return 1;
                        }
                  if(UP_req[1]==0&&DOWN_req[2]==0&&UP_req[2]==0&&UP_req[3]==1)
                        {
                        setUpLight();
                        FORREV=1;
                        UP_req[3]=0;
                        STOPCUR=1;
      OUTPUT=0x00|(P2&0xf0);//电机停止
                        }
                }
        }//end if-FORREV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end if-count
}

void storeUP(unsigned char x)
{
        UP_req[x]=1;
}
void storeDOWN(unsigned char x)
{
        DOWN_req[x]=1;
}

void initLights()
{
        P0=0x11;
}

//设置楼层显示
void setFloor(int floor)
{
        switch(floor)
        {
          case 1:
         {
                 P0&=0xf0;//清零
                 P0|=0x01;break;
         }
                case 2:
         {
                 P0&=0xf0;//清零
                 P0|=0x02;break;
         }
          case 3:
         {
                 P0&=0xf0;//清零
                 P0|=0x03;break;
         }
          case 4:
         {
                 P0&=0xf0;//清零
                 P0|=0x04;break;
         }
                default:
         {
                 P0=0x06;break;
         }
}
}

//设置电梯向上运行灯
void setUpLight()
{
        upLight=1;
        downLight=0;
}

//设置电梯向下运行灯
void setDownLight()
{
        upLight=0;
        downLight=1;
}

//设置电梯停止运行灯
void setStopLight()
{
        upLight=0;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
到了怎么下车? 开门?

网友A:
下楼梯下不来,是不是还没写完功能啊?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