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定时器中断计时的按键长按,短按,多击的写法

楼主(2023-06-16):
设定定时器1ms进入一次中断,按键检测口设为输入上拉模式,默认不按下时为高电平

PIN_KEY1 为要设置的按键引脚
//--------------------------------------------------------------------------------------------------------------------
//声明所需的全局变量
bit Key1_Lock  = 0;
unsigned char Key1_Up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1_Pre_Num  = 0;
unsigned int  Key1_Pre_Time = 0;
//--------------按键功能------------------------
void Key_Pro(void)                     //1ms进一次程序
{
        if((!PIN_KEY1)&&(!Key1_Lock))
        {
                Key1_Up_Time = 0;
                Key1_Pre_Time++;
                if(Key1_Pre_Time >= 1000)  // 1s
                {
                        Key1_Pre_Time = 0;
                        Key1_Up_Time  = 0;
                        Key1_Pre_Num  = 0;
                        Key1_Lock    = 1;
                        //----------------------------
                        //这里写长按后输出的命令
                        //----------------------------
                }
        }
        else if(PIN_KEY1)
        {
                Key1_Lock = 0;
                if(Key1_Pre_Time >= 30)
                {
                        Key1_Pre_Num++;
                }
                Key1_Pre_Time = 0;

                Key1_Up_Time++;
                if(Key1_Up_Time >= 250)
                {
                        Key1_Up_Time = 0;
                        if(Key1_Pre_Num)
                        {
                                //---------------------
                                if(Key1_Pre_Num==1)
                                {
                                         //单击
                                }
                                else if(Key1_Pre_Num==2)
                                {
                                       //双击
                                }
                                //--------------------
                                Key1_Pre_Num = 0;
                        }
                }
        }
}

//-----------------------------------------------------------------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引脚利用到最大化,用于调试程序也很方便

网友A:
这个很好 谢谢楼主,昨天看到个单按键 支持长短按键不同功能的,这个增加了个功能, 先收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