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强电和弱电怎样隔离开?

楼主(2023-06-16):
谢谢大家

网友A:
开槽处理

网友B:
留足足够的安全间距就可以了,严谨一些的话,在Keepout层画形状把两部分隔开。

网友C:
可以采用打孔的方式将强电和弱电分隔开

网友D:
要保证电气间距和爬电距离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E:
同层的话要留够间距,注意信号流向。

网友F:
强电区域不要铺铜,与弱电保持安全距离,距离不够可开槽,大电流走线开窗上锡或加铜厚。

楼主:
那么我是对这整个电源模块进行开槽,还是就对交流输入端的座子部分进行开槽,还有就是开槽间的距离最好是多少,供电电压是220v, 这里不是很明白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是对这整个电源模块进行开槽,还是就对交流输入端的座子部分进行开槽,还有就是开槽间的距离最好是 ...

贴图出来,你这么说是无法说明任何问题的。

网友G:
拆个手机充电头基本就明白了。开槽主要把强电部分的整流/滤波/PWM调制/开关变压器等与弱电部分隔离。

网友H:
隔开至少5mm并开槽。

网友I:
变压器两边。强弱分开。

网友J:
高低压,一般都是开槽,还有就是把距离拉远。

网友K:
第一开槽,第二安全间距根据交流电压大小进行安全间距划分

网友L:
保证安全间距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