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老王4位数码管AIP1637程序分享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效果图如下:

话不多说,上单片机代码
//主函数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M1637.H>

void main()
{

  TM1637_init();
        TM1637_show_digit(0, 1, 0);
        TM1637_show_digit(1, 2, 1);
        TM1637_show_digit(2, 3, 0);
  TM1637_show_digit(3, 4, 0);

    while(1)
    {

    }

}

1637.c
  1. #include <TM1637.H>

code unsigned char TM1637_SEG_TAB[] =
{
     0x3F // 00111111 0
    ,0x06 // 00000110 1
    ,0x5B // 01011011 2
    ,0x4F // 01001111 3
    ,0x66 // 01100110 4
    ,0x6d // 01101101 5
    ,0x7d // 01111101 6
    ,0x07 // 00000111 7
    ,0x7F // 01111111 8
    ,0x6F // 01101111 9
    ,0x77 // 01110111 A
    ,0x7C // 01111100 b
    ,0x39 // 00111001 C
    ,0x5E // 01011110 d
    ,0x79 // 01111001 E
    ,0x71 // 01110001 F
};

void I2C_delay()
{
    nop_();
}

void I2C_start()
{
    I2C_SCL = 1;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DA = 0; // 时钟线设置为常态,低电平。
}

/*
I2C 总线写1个字节
不包含应答位的检测
*/
void I2C_write_byte(char byte_to_wri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2C_SCL = 0;

        I2C_SDA = byte_to_write & 0x0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byte_to_write >>= 1;
    }

    return;
}

void I2C_check_ack()
{
    // I2C 检查应答位,实际未检查,只发送了应答位时钟,认为TM1637工作正常

    I2C_SCL = 0;
    I2C_delay();//在第八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5us,开始判断ACK 信号

    while(I2C_SDA)
    {
        ;
    }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0;
}

void I2C_send_ack()
{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
{
    I2C_SCL = 0;
    I2C_delay();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

///
//
// TM1637模块操作函数
//
//

void TM1637_write_command_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command);
    I2C_check_ack();
    I2C_stop();
}

// bright : 0 - 7
void TM1637_display_switch_and_bright(bit enable_display, unsigned char bright)
{
    TM1637_write_command_byte(0x80 + (enable_display ? 0x08 : 0x00) + bright);
}

void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s(unsigned char first_addr,
                                unsigned char bytes_to_write[],
                                unsigned char num_of_bytes)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40);
    I2C_check_ack();
    I2C_stop();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C0 + first_addr);
    I2C_check_ack();

    for(i=0; i<num_of_bytes; i++)
    {
        I2C_write_byte(bytes_to_write[i]);
        I2C_check_ack();
    }

    I2C_stop();
}

/**
   * @brief  显示数据
   * @param  地址值  addr: 0 - 5
   * @param  数据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segments)
{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40 + addr);
    I2C_check_ack();
    I2C_stop();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C0 + addr);
    I2C_check_ack();

    I2C_write_byte(segments);
    I2C_check_ack();

    I2C_stop();
}

  142. void TM1637_show_digit(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digit, bit with_dot)
  143. {
  144.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pos, TM1637_SEG_TAB[digit] | (with_dot ? 0x80 : 0x00));
  145. }

void TM1637_init()
{
    unsigned char i;

    TM1637_display_switch_and_bright(1, TM1637_BRIGHTNESS);

    for(i=0; i<6; i++)
    {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i, 0xFF);
    }

    for(i=0; i<6; i++)
    {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i, 0x00);
    }

}

1637.h
  1. #ifndef __TM1637_H__
  2. #define __TM1637_H__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I2C_SCL = P2^0;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时钟线
sbit I2C_SDA = P2^1;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数据线

#define TM1637_BRIGHTNESS 4 // 0 - 7 亮度

void TM1637_show_digit(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digit, bit with_dot);
void TM1637_init();

#endif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6-17):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B(2023-12-22):
给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