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焊台PCB固件资料

楼主:
STC15W408-焊台PCB固件资

一、烧写:
    1、程序文件:烧写文件要选择对应的显示屏驱动芯片烧写.//程序更新显示功率条,去除屏保显示
    2、EEPROM文件:选择:图 - 字库-EEPROM-V1.3
    3、RC频率:选择24MHZ

二、初始化:
    1、烧写完成后,首次开机时要先按下编码器开关,等到倒计时完成,显示初始化后再放开按键。
    2、在出现不正常时,如温度不受控时可以试试以上操作进行初始化数据。

三、操作说明:
    1、加强模式:在正常工作时按一下按键进入加强模式,按设定的加强时间进行倒计时,时间到后自动退出(也可再按一下手动退出加强模式)。
    2、休眠模式:长按按键大于1秒后放开,进行手动休眠,自动休眠为手柄没有振动信号开始按设定时时间进行倒计时,时间到后进入休眠。
    3、待机模式:在休眠模式时,按设定时时间进行倒计时,时间到后进入待机,关屏,唤醒可以用晃动手柄多次也可以转动编码器或按一下按键。

四、进入设置:
    1、先长按按键1秒后放开进入休眠模式后再次长按按键等到显示主菜单时,放开按键,进行参数设置,短按进入子菜单,长按返回上一级或退出设置。

五、温度校准:
    1、在校准时温度自动设置为350度,再用测温仪测试烙铁的温度,在调整校准值(默认为425)使烙铁的温度到350度。(这个功能未实测)。

六、启动图更改:
     1、启动图的数据为图 - 字库-EEPROM-V1.3.BIN文件里的地址:0x000~0x3FF,可以通过取模软件进行取模替换文件里的数据(图片大小:128x64),不懂的不要进行操作。

七、适用的硬件电路:看文件里的电路板图片,单片机为STC15W408AS-SOP28的控制板(如果要使用LCD显示屏可以在P3.7接出来按个控制管进行背光控制)。

附件包含PCB和hex文件(不含源代码,如介意请勿下载):

网友A(2023-06-17):
T12遍地开花了。

网友B:
楼主能把原理图发出来吗?

网友C(2023-07-25):
楼主  有原理图吗  这个导入立创eda不能白嫖打板

网友D:
同求原理图,另外这个板子支持哪几种烙铁头的?

网友E(2023-09-08):
不知道数码管的电路能不能用这个固件

网友F:
这个是OLED屏的,数码管的肯定不行。

网友G(2023-12-10):
支持1322发热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