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Q135和ADC0832可以一起使用吗

楼主(2023-06-16):
MQ135输出的模拟量不知道是多少位的数据,查看很多文章也没有提到,adc0832也只能输出8位数据,如果可以的话求一份资料,如果可以的话也告诉我数字量转换浓度的公式,拜托了

网友A:
8位数据可以做到1%的分辨率,数字量转换浓度的公式要看MQ135说明书。

网友B:
读手册是解题的正道。

网友C(2023-08-04):
不知道也没关系,输入到832看一下就知道了,当然前提是832是正常驱动的.

网友C:
0832转换为5V的计算:unsigned int dy=0;dy=ADC0832QD(0);dy*=1.9685;满量程499即4.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