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超声换能器波形/压电陶瓷片波形

楼主(2023-06-16):
(RF± 是超声换能器驱动端)频率1.7M 幅值60V 占空比20%

示波器测试超声换能器波形,是输出2个脚对地分别测量,还是探针和夹子直接夹上去测量?如果分别对地测量,幅值应该是直接夹上去测量的一半吧?看VPP还是看Vmax?还是平均值?

网友A:
如果超声换能器输出是浮地的,可以探针和夹子直接夹上去测量,既然是占空比20%输出就是脉冲,示波器应该看幅值和占空比。

网友B:
目测是浮地输出,可以将探针和夹子加上去,用手持示波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夹上就好。如果不是浮地的,两个信号可以作差,示波器具有作差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浮地输出,可以将探针和夹子加上去,用手持示波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夹上就好。如果不是浮地的, ...

变压器次级就是超声信号输出啊   探针和夹子直接并联上去  测出来的幅值应该是单端对地测试幅值的2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次级就是超声信号输出啊   探针和夹子直接并联上去  测出来的幅值应该是单端对地测试幅值的2倍吧? ...

到底是浮地还是接地?你把探针和夹子直接并连上去就是浮地,还要考虑对地测试干什么?我都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