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中断为啥失灵了?

楼主(2023-06-16):
晚上好,各位老师,最近打算做个蓝牙小车,自己焊接完成之后,一路不顺,烧核心板,烧电机驱动板,重新买新的之后,写入红外测速程序,电机可以转动,pwm控制的,红外测速部分采用外部中断和定时中断写的,读出的数据在0.96寸oled上显示,外部中断的数据可以显示,定时中断测速一直显示0。我怀疑没有进入定时中断,换了核心板也是一样的,可是程序也没有发现那少写的地方,只有请教全能的论坛

网友A:
static u16 m = 0;  //你的C语言不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u16 m = 0;  //你的C语言不过关啊

谢谢老师,按照你的,正常了,C语言这款我承认的确没有学好,当初学的时候,一位前辈说:你要先学C语言,单片机只用了C语言很小部分,于是我在网上买了谭浩强写的C语言教材,学到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了,就感觉晦涩难懂,就没有学了,在网上买了51开发板,跟着开发版学习单片机编程了,老师添加的这个我知道叫做静态存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它,我曾经试着用它,编译报错,同时我想请教老师,这个关键字,怎么用?何时用?或者有好多文章推荐给我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B:
static 变量,在每次函数执行完以后, 数值保留不会被清零

网友C:
搞不懂局部变量,就都定义成全局变量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