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带负载能力弱

楼主(2023-06-17):
直流稳压电源,电压正常,一连负载就变零点几伏

网友A:
1.你是交流输入。所以要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负载电流太大了,交流那边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输出电压自然就降了。

网友B:
连接负载后只有0.xV,检查负载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先测一下电流,如果超过1.5A那就是317过流保护了。

网友D:
是不是负载重了的原因

网友E:
你是不是用这个 LM317可调电源制作散件 稳压电源套件

他的变压器只有2W功率,输出电流只有少过100毫安。
所以要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负载电流太大了,交流那边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输出电压自然就降了。

网友F:
记住:电源的供能力,取决于电源的内阻,理想电压源内阻=0。
你这里的内阻,主要交流变压器的线圈电阻。线圈电流在线圈电阻上会有压降。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变压器的线圈电阻。以增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