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模块的疑问

楼主:
单片机和传感器之间通过WIFI通信。用两个WIFI模块,分别配置成AP模式和STA模式。第一次接触WIFI模块, 市面上的模块有 ESP-01S和 ESP-01S安信可 和ESP8285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买哪个好。

网友A(2023-06-17):
WIFI模块需要配协议,比较麻烦,如果只是单片机和传感器之间通信,用24L01模块就够了。

网友B:
建议你使用通传固件的8266,不必进行繁琐的AT指令设置,数据完全透传

网友C:
esp8266,esp32资料多,比较成熟。

网友D:
多年前,我买了ESP-01S,结果是假的,只是一个继电器,没有8266模块.
商家给我退了货,我买了ESP8285,到现在,一直没有用起来。
最近几个月,看了一篇网文,会用ESP32了。
建议你用乐鑫的ESP32,我买的ESP32S3,刚开始简单会用GPIO,正在研究MQ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