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或>>的问题

楼主(2023-06-17):
if(BLINK_KEY == 0)
           {
               if(BLINK_Shake == Long_Set_Sak)
              {
                       if(Blink_State ++ >= 3)        Blink_State = 0;
                       DataBuffer[0] &= 0xcf;
                       DataBuffer[0] |= (Blink_State << 4);
                       spi_send_en = 1;
               }
               if(BLINK_Shake++ >(Long_Set_Sak + 1))                BLINK_Shake = Long_Set_Sak + 1;
           }

>>4是去掉低四位
<<4是为什么

网友A:
>>4是右移四位

网友B:
不是去掉,是左右移位

网友C:
<<是左移,右边补零。

网友D:
<<4左移4就是:丢弃高4位,0补低4位
如:二进制数 1011 0110 <<4 就变成 0110 0000

>>4右移4就是:丢弃低4位,0补高4位
如:二进制数 1011 0110 >>4 就变成 0000 1011

以上只针对无符号整型数据,其它数据类型更复杂一些。

网友E:
5楼正解,这个要分逻辑移位和算术移位的,建议找本书好好看看这一部分

网友F:
向5楼致敬,讲解的详细,多谢。

网友G:
<<左移4位,低4位补0。

网友H:
低四位左移到高四位,低四位补0

楼主:
引用 网友D:
4 就变成 0000 1011

以上只针对无符号整型数据,其它数据类型更复杂一些。

参考了五楼的说明,已解决问题,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I:
>>4不是去掉第四位,这是右移4位,空出的高位用0补齐,例如:0110 0010   右移4位以后的结果为0000 0110
<<4为左移4位,空出的低位用0补齐,例如:0110 0010   左移4位以后的结果为0010 0000

网友J:
<<4  , DataBuffer[0] |= (Blink_State << 4);  将状态高四位去掉,低位向高位移动4位,同时低四位补0

网友K:
移位后用0替代

网友L:
左移4位,并补4个0。

网友M:
<<4 是左移4位,把低四位移到高四位,例如 1111 0001    <<4    变成   0001 0000

网友N:
建议偶尔去b站复习复习基础知识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别忘了回头看看

网友O:
你可以自己先表示成二进制移位看看

网友P:
<<,>>是左右移位

网友Q:
对于2进制,>>4往右移动四位,左边缺失补零,<<4往左移动四位,右边确实补零。
对于10进制表示来说,往左移四位等于原数乘上2的4次方(16),往右移四位等于原数除以2的4次方(16)

网友R:
>>4这是右移4位,然后高四位补零

网友S:
>>4是右移四位,<<4是左移四位,就比如一个二进制数原来为10110110,如果取这个数10110110>>4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数往右移了四位,那么原本的低四位就移出去了,而高四位就恰好移到了低四位的位置,后面移过来的就补零,也就是最后数值为00001011,也就如你所说好像去掉了低四位,同理<<4也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