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电流大小的?

楼主(2023-06-17):
谢谢大家

网友A:
步进电机转动靠顺序给各相线圈通电完成,快慢靠输入脉冲频率,不是靠电流大小。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步进电机正反转是靠控制各线圈导通的顺序实现的。

网友C:
玩具级步进电机基本都是电压控制,不需要考虑电流,给够电压才可以。

稍微大一些的步进电机,比如台架号57以及更大的,才是电流控制,你玩不动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D:
步进电机的转速控制是通过调节占空比的频率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转动靠顺序给各相线圈通电完成,快慢靠输入脉冲频率,不是靠电流大小。

步进电机的细分不是有个各项电流大小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步进电机基本都是电压控制,不需要考虑电流,给够电压才可以。

稍微大一些的步进电机,比如台架号 ...

4位二进制的组合和步进电机两相4端连接根据图示编码可以实现半步运行(步进角3.75°),再进一步细分实现步进角3.75°/2.就要控制各相电流了?
8位二进制可编程输出可不可以进一步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步进电机正反转是靠控制各线圈导通的顺序实现的。

正反转好控制。1-3-2-4和4-2-3-1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的转速控制是通过调节占空比的频率实现的

频率不是控制转速的吗?占空比控制电流呀?

网友E:
9楼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的细分不是有个各项电流大小的问题吗?

对于我们步进电机使用者而言,要用细分,直接选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因为细分的实现,需要电机学,磁学,电子,FPGA等多方面的知识,不是专业人士难度较大。

网友F:
想简单就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们步进电机使用者而言,要用细分,直接选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因为细分的实现,需要电机学,磁学,电 ...

我这个步进电机实现了3个步进角的转动:15度,7.5度,3,75度有没有“细分”的意思?说进一步的细分要用占空比调节电流,不会了,,,,,,,,,,,,,,,,,,,,,,,,,,,,

网友G:
单片机只给脉冲,不直接驱动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会控制电流,多细分时,按照正弦波规律输出电流。

网友H:
调节 PWM 的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不是控制转速的吗?占空比控制电流呀?

5楼完全是不懂装懂,不要看他的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只给脉冲,不直接驱动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会控制电流,多细分时,按照正弦波规律输出电流。

“单片机只给脉冲”?是不是就是二进制的高低电平编码组合?“按照正弦波规律输出电流”。-------如何控制电流?由导通时间控制吗?

楼主:
下面6条线电机接口4条电源2条明白。上面六条线接哪里?单片机输出口吗?如果是,无非也就是0和1的电平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6条线电机接口4条电源2条明白。上面六条线接哪里?单片机输出口吗?如果是,无非也就是0和1的电平信 ...

单片机只需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只给脉冲,不直接驱动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会控制电流,多细分时,按照正弦波规律输出电流。

请问,由7楼图可见第1-2周期A相电压存在,电流不一定是脉冲把?如果电压波形是脉冲形式电流就应该是脉冲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由7楼图可见第1-2周期A相电压存在,电流不一定是脉冲把?如果电压波形是脉冲形式电流就应该是脉冲 ...

首先,这张图是驱动器内部的时序图,时序图是示意图,不是示波器看到的图,再者驱动器的输出,是根据单片机给的脉冲及驱动器初始设定处理过的A,B相线圈电压。不要把这张图与单片机输出混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由7楼图可见第1-2周期A相电压存在,电流不一定是脉冲把?如果电压波形是脉冲形式电流就应该是脉冲 ...

再说一遍,你用的是玩具级步进电机,给固定电压,没有什么脉冲,也不用想什么电流,这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