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看看红色圈的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
求计算公式

求计算公式

求计算公式

网友A(2023-06-19):
补物理、数学课。

网友B:
地在哪里?798.537mv不是你要的答案吗?

网友C:
啊?求啥公式、具体题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物理、数学课。

不要这么说,人的格局问题。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说废话有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地在哪里?798.537mv不是你要的答案吗?

说我要的答案,我说的是如何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求啥公式、具体题目

就是计算串联电阻的分压电压。后面是0.1欧姆的电阻过电流1.7A,来台高分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计算串联电阻的分压电压。后面是0.1欧姆的电阻过电流1.7A,来台高分压值。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数据好像不对,按照电路原理的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公式是:U=170.187-17000*(1700-1000*170.187/101)V

网友F:
找电流回路:从2.496V出来经过47K再过17K ,2.496V/(47K+17K)*17K=0.663V

网友F:
找电流回路:从2.496V电池正极出来,过47K,再过17K回到2.496V负极,其它电流不经过这个节点。
公式:电压/(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下拉电阻
算式:2.496V/(47K+17K)*17K=0.663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找电流回路:从2.496V电池正极出来,过47K,再过17K回到2.496V负极,其它电流不经过这个节点。
公式:电压 ...

对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数据好像不对,按照电路原理的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计算公式是:U=170.187-17000*(1 ...

对的最后还有一个恒流源,过0.1欧姆的电阻  电流1.7A  电阻压降0.17

网友G:
图画得不规范,电池如果这样画,默认是1.5V,应该画成电池组或标准电压。
--------------------------------------------------------------------------------------------
试分析一下电路:(不一定正确!)

把图换个画法,2个电池A&B成反串,设串联点为0,则得到上面的电路62K+470 钳位使电池A电压“变为2.946V,而下面的电路R101m使电池B”变为“170.187V,所以串联后2电池的正极得到电压是A+B=2.946V-170.187mV;

图中二极管D的正极电压是18.779mV,个人认为不足以促使D导通,所以该支路忽略;

而所求点的电压就是电阻47K & 17K的分压:17K/(47K+17K) x (2.946V-170.187mV)=、、、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图画得不规范,电池如果这样画,默认是1.5V,应该画成电池组或标准电压。
------------------------------ ...

谢谢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