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SPI 手摸一下数据脚位数据就正常 不摸就收不到数据 哪个遇见过

楼主(2023-06-17):
我开启上拉也不行 数据脚中间串了10K电阻也不行,好奔溃。我把线跳线移到其他单片机就正常。实在找不到问题 来求救。
已经打了4次样品了。还是不行,手摸着数据脚 一切正常。

网友A:
上图啊,串电阻10K那么大是为了干啥?一般上拉就ok。

网友B:
没有硬件图,没有程序,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具体请提供图片。
连个实际接线图都没有,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这种情况可能有几种可能的原因,以下是一些建议来排查问题:

1.检查电源供应:确保单片机和相关器件(如传感器、外围设备)都有足够的电源供应。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

2.检查电源供应:确保你的单片机和外设之间有稳定的电源供应。检查电源线路是否稳定,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并确保供电电源足够稳定。

3.检查电源稳定性:确保供电电压稳定且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因为不稳定的电源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4.检查电源供应:确保单片机和其他相关电路的电源供应稳定,并且电源线路连接正确。

5.电路连接:确保所有的电路连接都正确无误,包括电源、地线和通信线路。请检查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片选(CS)、时钟(CLK)、数据输入(MISO)和数据输出(MOSI)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6.接地问题:确保你的电路板上的地线连接正确。检查你的电源和地线是否可靠连接,并确保SPI设备的地线与单片机的地线相连。

7.检查地线连接:确保单片机的地线(GND)正确连接,并且接地良好。

8.电磁干扰:尽量减少电磁干扰的来源。将SPI线路远离可能引起干扰的电源、电机或其他高功率设备。可以尝试在SPI线上添加一些电容,以抑制高频噪声。

9.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电源、地线以及SPI接口的连接。检查数据线、时钟线和片选线是否正确连接到单片机和外设之间的对应引脚。

10.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你的SPI接口线缆连接正确,并且没有松动或损坏的引脚。尤其是要确保数据线(MISO)连接正确,可能是由于接触不良导致的。

11.检查引脚配置:确保你的单片机引脚配置正确,包括SPI通信相关的引脚设置。请参考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确认引脚功能和模式设置正确。

12.检查电气特性:确认单片机和外设之间的电气特性匹配。检查时钟速度、数据传输模式(例如,极性和相位)等设置是否正确,并与外设匹配。

13.检查电阻和连线:除了中间串了10K电阻外,检查其他电阻和连线是否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确保电阻的阻值正确,没有损坏。

14.检查信号线:检查SPI通信的信号线(如时钟线、数据线、片选线)是否连接正确,没有接触不良或干扰。

15.检查信号线的长度和布线:SPI通信对于信号线的长度和布线有一定的要求。确保信号线长度适当,不超过规定的最大长度,并且布线没有交叉、干扰等问题。

16.检查接口电平:确认单片机和其他设备之间的接口电平匹配。例如,检查信号线的电压是TTL电平还是CMOS电平。

17.检查电气连接:仔细检查你的电气连接,确保没有松动、接触不良或短路等问题。尤其是检查数据线和地线的连接。

18.检查信号线:确认你的信号线没有受到干扰或电磁干扰。可以尝试增加信号线的屏蔽或减小信号线与其他线路的交叉。

19.信号干扰:在SPI通信过程中,信号干扰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问题。请确保SPI通信线路与其他可能引起干扰的信号线路(例如高电流线路或电机线路)保持足够的距离。你还可以尝试在通信线上添加衰减器或者使用屏蔽线来减少干扰。

20.信号线干扰:检查SPI信号线是否受到其他信号线的干扰。确保SPI信号线与其他信号线(如时钟线、片选线等)相互之间有足够的距离,避免交叉干扰。可以尝试使用屏蔽线缆或在SPI信号线旁边添加地线。

21.确保信号完整性:检查信号线上是否有噪声或干扰。可以尝试增加线路的屏蔽、使用短一些的线缆或者添加衰减器等措施来提高信号完整性。

22.检查时钟设置:SPI通信需要一个正确的时钟频率。确保你的单片机和外设的时钟设置一致,并且时钟信号正常。

23.检查软件配置:请仔细检查你的软件配置,确保你正确地初始化了SPI模块,并使用了正确的参数和寄存器设置。

24.检查软件配置:确保单片机的软件配置正确,包括SPI通信的参数设置、时序等。

25.检查软件配置:确保你的代码正确配置了SPI接口。检查时序是否正确,包括时钟相位和极性等。还要检查是否正确初始化了SPI控制器和外设。

26.检查软件实现:审查你的软件代码,确保SPI通信的初始化、数据传输和接收部分正确实现。可能有一些逻辑问题导致数据接收异常。

27.程序代码:请检查你的程序代码,确保SPI通信相关的代码正确无误。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问题导致通信失败。确保正确设置SPI控制寄存器、时钟速率等参数,并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28.检查时序:确保你的时序设置正确,特别是时钟频率和极性设置。SPI通信需要确保主设备和从设备的时序匹配。

29.时序问题:检查SPI通信的时序是否正确。确保时钟、数据和片选信号的时序满足SPI设备的要求。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观察信号波形,确保它们与SPI设备的规格相匹配。

30.考虑信号干扰:如果在不触摸数据线时出现问题,可能存在信号干扰。尝试在数据线附近增加一些绕组或滤波电容,以减少干扰。还可以尝试调整引脚布局或更换线缆,以避免干扰源。

31.重新评估电阻的选择:如果电阻串联在数据线上引起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改电阻的阻值,以查看是否有改进。或者,检查其他相关的电阻或电容是否正确连接,并可能会影响通信。

32.尝试使用示波器:使用示波器来观察信号线上的波形,看看是否存在异常。这可以帮助你找到潜在的电气问题或干扰源。

33.使用示波器进行调试:使用示波器监测信号线上的波形,观察是否有异常或干扰。比较触摸和非触摸时的波形差异。

34.调试工具: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监测信号波形和时序。这将有助于确定问题的具体来源,例如信号是否正确发送和接收。

35.检查单片机引脚状态: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数据脚位的电平状态,确认在触摸和非触摸时是否有差异。

36.考虑单片机故障:尽管你已经尝试了多个样品,但仍然有可能存在单片机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换不同的单片机来确认是否存在单片机故障。

37.单片机硬件问题:尽管你已经尝试了多个样品,但仍然存在单片机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你可以尝试将另一个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连接到同一电路并测试通信是否正常。如果另一个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则可能是你之前使用的单片机存在问题。

38.硬件问题: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尽量使用其他可靠的SPI设备进行测试,或者尝试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进行测试,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C:
不上图看不出来

网友D:
打了4次样品了。还是不行。
要省视一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习惯了。这已不是SPI手摸不摸的问题了。

网友E:
可能是该单片机的内部部分晶体管损坏,寄存器、指令、中断出现错误,严重会程序跑飞。

网友F:
手摸能行不摸不行多数都认为是虚焊吧,但是这四次打样估计不是虚焊,电路图和代码好歹上一些看看吧

网友G:
PCB数据脚走线受到串扰。

网友H:
spi是强推挽通信,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I:
我曾经也遇到液晶口不摸不显示。结果咨询大神,是因为没上拉电阻。愉快的给SDA,SCK上拉4.7K电阻,然后,所有的问题就假装迎刃而解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诡异的问题, 后来查来查去, 发现是一部分ic的GND未与电源的GND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