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延时输出高电平电路[已解决]

楼主(2023-06-17):
网络搜了几张电路都没成功,所以来求助

NE555通电延时导通继电器,工作电压12V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过

网友A:
刚才看错了,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

网友A:
如果没有成功,这个电路肯定可以。上电时先将4脚强制低电平复位。然后通过RC延时电路使2,6脚电压缓慢下降

网友B:
单稳态电路加个三极管反相就行了

网友C:
用两个555电路,前一个2脚接电容,电容一端接地一端通过电阻接电源,输入3脚接后一个555的2 、6相连,也就是施密特触发,从第二个555 的3脚输出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网友C:
参考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错了,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

这个电路在C1取值100UF,R3取值1M时实测可以延时约90秒3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错了,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

这个电路在R3取值1M,C1取值100UF,电压5V时约90秒延时,电压12V时有200多秒延时。实用电路注意在R3两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以便于在短时间断电来电时为C1提供快速放电通道。上电时C1端电压不能突变,555时基电路的2,6脚输入高电平,3脚输出低电平。随着充电的进行,C1端电压上升,2,6脚电压降低。当2,6脚电压低于1/3VCC时,3脚输出高电平。延时结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过

延时导通继电器这个电路也可以用!上电,C1端电压不能突变,555时基电路的2,6脚输入低电平,3脚输出高电平,7脚内部放电管截止,随着充电的进行,C1端电压上升,当上升到大于2/3VCC时,3脚输出低电平,同时,7脚内部放电管导通,继电器线圈得电工作,实现延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没有验证过

实际应用时注意在R3两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为短时间断电C1提供快速放电通道。

网友A:
改变常规思维方式,你的这个电路就简单多了!继电器驱动不一定需要高电平!时基电路输出低电平时也可以驱动继电器!只要改变继电器的接线就可以了。所以,你的题意不一定要555时基电路输出高电平!

网友D:
为什么要输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不更方便吗?

网友E:
记图、找图是可以的,但不是根本!
弄通555的原理才是正道。555很经典常用,值得在它上面下点功夫。

楼主:
多谢各位网友讨论,之前的电路可用,只是延时时间较长,减小电阻即可。用处是减小电容通电时对电源冲击(串联电阻后用继电器延时短接电阻)

本人菜鸟一枚,没系统学习过电路知识,只是感兴趣随意做一下,很多地方不懂,也麻烦各位了

网友F(2023-11-16):
上电延时闭合继电器,电路经过仿真可。仿真网站:scratch   trtos   com/circuitj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