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d1306程序的问题,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3-06-18):
最近我在学习驱动0.96寸的oled屏,驱动是ssd1306。
驱动程序里有一个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程序中的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是什么意思?求大佬指解惑

网友A:
这个可以查驱动器的资料手册,这个命令是寄存器操作,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B:
一个显示“亮点”(也叫像素)的是由两个字节(一个字)对应的。这样这个两点就可以显示2^16种颜色。所以,清除时,要同时清楚高字节和低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显示“亮点”(也叫像素)的是由两个字节(一个字)对应的。这样这个两点就可以显示2^16种颜色。所以, ...

这是单色oled屏

网友C: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的
直接去复制别人的代码就烧录,这样是学不会这个驱动芯片的
我用过个芯片,网上也会有一些代码
但每个人写的代码都不全都一样的,最好是自己去认真看一下数据手册,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D:
datasheet 里有说明

网友E:
函数是别人写的,你借用。除了查它的使用说明,就只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