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竟然可以在掉电模式用外部中断之外的管脚唤醒

楼主(2023-06-18):
如题,研究手表的低功耗时偶然发现的代码:(stc12c5628系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WAKE_CLKO = 0x8f;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

void main(){
   WAKE_CLKO = 0x10;               //设置MCU掉电模式下定时器0可唤醒
   ET0 = 1;//开T0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while (1){
      T0 = 1;
      while (!T0);//消除中断标志
      _nop_();
      _nop_();
      PCON = 0x02;                //MCU 掉电模式
      _nop_();
      _nop_();//到这时MCU已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还可以用定时器唤醒?

楼主:
Emmm,代码少了两个括号(不知道为什么加不进去)
补上就行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后面的STC8G还有专用的掉电唤醒计数寄存器呢

网友B:
STC新的单片机   可以I/O中断唤醒   定时唤醒   比较器唤醒   功能比较多

网友C:
可以,我项目就用到了

网友D:
虽然说明书太长,但用目录能快速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E:
很惊讶吗?
还能 P3.0 唤醒,你会不会更惊讶?
还能 P3.7  P2.0 P2.4 唤醒,你是不是会震惊?
打开STC 手册,翻到 掉电模式,看一眼,就不会惊讶了……

网友F:
STC12C5628有8个IO可以唤醒,没啥惊讶的,STC手册的2.3.3说得很清楚,用MCU我一般会仔细看厂家的手册相关功能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