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下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6-18):
刚入门stm32F1不久,报了st意法的比赛,搞了块F746的开发板,看上面有个st-link下载器的引脚,就迫不及待的把它焊上了,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引脚是下载到f1芯片的,这个板子上有个f1c8t6的芯片,那个时候没发现,就想试试直接在cubemx上生成的程序管不管用,直接就烧录就去了,那时候它那里显示我的板子是f1的板子我就觉的很奇怪,后面经过一系列的周折后才理解到,那个st-link引脚是f1芯片用的,怪不得它不先帮我焊好,然后还有一个usb口是可以充当f7的st-link下载器的,但是又变成说电脑识别不了这个设备,大概是因为我把f1一开始配置的环境给修改了,所以,现在我想问问各位大佬,怎么把f1的环境修改回来,求助

网友A:
楼主做事条理性强,且细致,必成大器。

网友B:
给F1下载一个STLINK的代码

网友C:
这就是一个下载电路集成到了开发板,ST-link的代码是公开的,下载一个到那个芯片就恢复了

网友D:
keil 魔术棒里重新配置一下,选相关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E:
STlink固件被你刷了,找个固件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F1下载一个STLINK的代码

找不到用哪个代码,或者说不知道在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事条理性强,且细致,必成大器。

工程师对这个帖子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F:
找开发板供应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link固件被你刷了,找个固件下下去。

找不到,我是小白一个,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的到,st那里好像没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F1下载一个STLINK的代码

问题是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