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好的PIC单片机学习板推荐?

楼主(2023-06-19):
谢谢大家

网友A:
PIC单片机太小众了,其主要优点是低功耗,只是学习的话还是51系列资料多,交流方便。

网友B:
将你知道的众多PIC单片机学习板都列出来哈

网友C:
PIC主打的小规模简易的场合,外设没有STM32那么丰富,功能也不多,所以不需要开发板,自己买芯片用面包板搭建就足够了。

网友D:
PIC它也是个单片机,只要你会用8051,再去用PIC,几天的时间就能上手
开发板并没有什么不同
会画板的话,可以画一个你正在使用的型号的开发板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PIC的配置位,有的型号是不能使用默认的配置位的,你要主动去选择的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者是要特定要求的,不建议玩PIC,这玩意玩没用STC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