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细分实质是不是对一个周期的时间分解?

楼主(2023-06-19):
把一个基本步进角分解成若干步完成

网友A:
简单可以这样理解,16细分后,原来一个脉冲的步距角,现在要16个脉冲完成。

网友B:
所有电机都是由定子【磁铁】与转子【磁铁】组成。
通常定子【磁铁】是电【磁铁】,它的极性、磁力大小可电控,通电后形成一组N、S极的组成。
定子【磁铁】必然吸引(排斥)转子的【磁铁】,使得定、转两者的位置相对固定。也即转子紧跟定子。
由于定子【磁铁】(线圈)位置是固定的,当切换另一种通电组合时,定子【磁铁】的N、S极位置就变化了,这时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改变了位置,于是转子位置也跟着变化,这就是电机旋转的原理。
这个位置变化的最小角度,就是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量。
切换定子线圈通电组合要注意以下方针。
1、通电必须旋向一致。想像一下,如果左一下、右一下,还如何旋转呢?
2、【磁铁】的吸力必须>负载的阻力。否则就拉不动了。
3、从A位置转到B位置,是需要时间的,加速过程满足 F[磁力]-阻力[负载] = M[重量]*a[加速度]。如此,如果从A相切换到B相,如果时间太短(△t小了需要的力大)就会欠力,而旋转不到位,失步就发生了。
明白原理后,你可以任意相像各种状况了……

回到楼主问题:步进电机的细分实质:要根据电机【转子】【定子】的位置结构来区分,这一点,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是电流的分配。
如果单独给一相的线圈通入额定电流,电机转子定子就对齐一个齿,给两个线圈都通电就对齐到两个齿的中间,调整两个线圈的电流的比例,就可以让转定定制在2个齿之间进行定位停留。

    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将一个旋转步进角度划分成更小的角度,以便实现更精确的位置控制。细分的实质是在每个步进角度之间插入更多的脉冲信号,从而使电机转动更加平滑且更准确。当控制系统发送一个数字化脉冲信号时,电机会根据信号的数量和频率来旋转到相应的位置。细分可以有效地提高步进电机的转动精度和平滑性,降低振动和噪声,并且有助于减少漏步现象,从而提高带载能力和效率。

网友D:
是对周期的细分, 但是不是对一个步进角的细分, 这个细分对应的是一对齿(齿对极).

网友E:
你用的玩具级步进电机理论上可以细分,但实际中没见过电压驱动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都是电流驱动的,你的破电机用不了,不要重复发帖浪费版面。

网友F:
电流分配,本来不细分的话是齿对齿的,细分后可以让齿对(1/细分数)齿的位置,就是角度分辨率更大,这样用的脉冲数量就越多,相同周期的脉冲走的就越慢。

网友G:
分解的不应该是时间,只是移动的角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电流的分配。
如果单独给一相的线圈通入额定电流,电机转子定子就对齐一个齿,给两个线圈都通电就 ...

最后一句说错了。

“细分可以有效地提高步进电机的转动精度和平滑性,降低振动和噪声”这句是正确的,也是细分的意义所在。

“从而提高带载能力和效率”,事实却是细分以后带载能力大幅度下降,效率根据不同驱动器没有一定之规,但我用过的都是细分以后效率下降。

楼主(2023-07-28):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玩具级步进电机理论上可以细分,但实际中没见过电压驱动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都是电流驱动的,你的 ...

半步驱动方式实现了步进角3.75度/步。破电机,高级电机都是受电压电流控制的,理论上是一致的啊

网友H:
根据力矩,按正弦规律分解成两个矢量,进行细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