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常用快捷键

楼主(2023-06-19):
1.   原理图编辑器
取消选中或者高亮状态:shift+c
导线连接快捷键:ctrl+w
走线方向切换:shift+空格
显示属性:Tab
放置部件:P+你要放的部件选项
2.   PCB编辑器
切换下层:小键盘“-”
切换上层:小键盘“+”
显示属性:Tab
mil和mm单位互换:q
本层显示部件/线路切换:shift+ s
布线时切换线宽:shift + w
3D视图:数字键3
2维布线视图:数字键2
器件旋转:空格键
器件背面放置:选中器件鼠标左键+L
器件水平翻转:x
器件垂直翻转:y
(PCB布线时不建议水平和垂直翻转,因为翻转后芯片放不上,但原理图可用)
布线在不同的信号层之间切换:shitf+ctrl+鼠标滚动键
布线快捷键:ctrl+w
高亮:ctrl+鼠标选中
高亮2:shift+鼠标移动
取消选中或者高亮状态:shift+c
过孔:快捷键<P+V>
布线角度:按快捷键<Shift+Space>即可在 5 种模式角度间切换, 按 Space 键可以在每一种模式的开始和结束两种方式间切换。
覆铜:快捷键<P+G>
补泪滴:快捷键<T+E>
镜像显示PCB:CT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