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MCU、贝卡CAB MCU、九齐MCU和哪种单片机兼容呢?
关闭

楼主(2023-06-19):
普冉MCU、贝卡CAB MCU、九齐MCU,这几个单片机如何?看资料,不清楚和哪种单片机兼容呢

网友A: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三个单片机之间有兼容的可能性呢?

网友B:
普冉MCU是M0的,和其它M0系列理论上都差不多,例如STM32F0系列

网友C:
为什么要兼容,做兼容等着被告侵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三个单片机之间有兼容的可能性呢?

我是问的,和其他单片机哪些兼容,不是说三种之间兼容,可能我没描述清楚

网友D:
1. 普冉的目前是M0+,和市面上的M0和M0+基本兼容,大同小异;
2. 贝卡CAB MCU搜索了半天不知道啥牌子,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辉芒FMD的单片机。使用PIC的内核,用来也比
    较偏向PIC的;
3. 九齐MCU和辉芒的都差不多;

我怀疑楼主在夹带私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的,和其他单片机哪些兼容,不是说三种之间兼容,可能我没描述清楚

没有兼容这一说
大多是厂商的"号称"而已
就像以前专门生产兼容PIC的单片机一样,编程的时候还是得看数据手册来
直接把烧录文件下载烧录就能正常的,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普冉的目前是M0+,和市面上的M0和M0+基本兼容,大同小异;
2. 贝卡CAB MCU搜索了半天不知道啥牌子,最 ...

贝卡CAB MCU:carbasis
九齐MCU:nyquest
普冉puya MCU:puyasemi
我找8脚便宜方案的,找到了这几家

网友E:
不会兼容的

网友A:
我用的就是九齐的
写好程序,供应商代烧录,才9分钱一片,都九分钱了,你还想要多低的价格呢?
但开发成本可不低
NY8系列,初期开发成本1000块起步,烧录器500,仿真器500
量大的话,这个成本可以不计
片上资源少得可怜: 4层堆栈,512B的ROM,32B的RAM
你没看错是B,字节!
堆栈和RAM有时候仿真不出错误,烧录了才会出现问题

网友F:
问下单片机有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消失的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下单片机有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消失的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程序怎么会消失呢?
抗干扰性能不好,前期开发成本高,运算速度慢,几分钱的东西,不要指望它太好
但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前期调试好了之后,后期很少出问题
目前,从我手上出货的有100多K的几款产品,都没有出过问题
烧录贴片后的单片机不良率在千分之一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