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检测是怎么检测到它缺相的?

楼主(2023-06-19):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检测?电压AD信号检测麽

网友B:
相电流检测

网友C:
缺相检测原理 缺相检测的原理是通过电信号的幅值和相位的走势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单相缺相或三相缺相的现象。

网友D:
可以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实现电机缺相检测功能:
1 - 您可以缠绕一个特殊的变压器(或 3 个变压器),相电流相互补偿,直到一相中断。 如果出现相位故障,则会出现 EMF,并从中触发“错误继电器”(便宜但不通用,通常用于窄范围的发动机功率)
2 - 测量并比较电机相电流(可靠,但昂贵,因为您需要微控制器进行测量和计算)
3 - 在启动发动机之前,您可以测量绕组的电阻(欧姆电阻或阻抗)。 当然,如果其中一相电阻高或断路,不要打开电源(非常可靠,但有难度,需要额外的开关和测量电路,以及微控制器进行控制和计算)。

第一种方式本质上是模拟计算,因为“相互补偿”是减法。 所以 - 第一种方法在检测相位中断时是最快的。 然而,电源电压波形的不完美(所谓的“形状失真”、“谐波”)会导致短期误报。 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过滤掉错误的脉冲),因此电路的最终速度不会很高。

如果已经有一个控制微控制器,则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是有益的。 只需要考虑到保护方案将需要特殊的可靠性,即微控制器的“冻结”和“周到”是不可接受的。 相电流测量电路也需要仔细设计和额外的保护,以免在发生事故时禁用控制微控制器(网络过压,发动机短路......)。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E:
电机缺相检测是通过监测电机绕组中的电流或电压来判断是否存在缺相情况。缺相是指电机绕组中的某个相(A相、B相或C相)断开或出现故障,导致该相无法正常工作。

下面是两种常见的电机缺相检测方法:

1.电流比较法: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各相电流应该相互平衡且相位差120度。
通过对电机绕组中的电流进行采样和测量,可以比较各相电流的大小和相位关系。
如果存在缺相情况,那么缺失的相对应的电流值会明显下降或接近零。

2.反电动势(Back EMF)检测法:

电机在运行时,未通电的相会产生反电动势,也就是在相对应的绕组上感应出的电压。
通过对未通电相绕组的电压进行采样和测量,可以检测到反电动势的存在。
如果存在缺相情况,那么对应的相的反电动势将无法检测到或电压极低。

这些方法通常会在电机驱动系统中使用传感器或无传感器技术进行实现。无传感器技术利用电机驱动器中的高级控制算法,通过分析电机绕组的电流和反电动势来检测缺相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缺相检测方法可能会因电机类型、驱动方式和控制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缺相检测方法,并结合电机驱动器和控制系统来实现缺相检测功能。

电机缺相检测是通过监测电机的电流、转速和振动等参数来确定电机是否存在缺相的一种方法。下面是一种常见的电机缺相检测方法:

1.监测电流:缺相时,电机的相电流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通过使用电流传感器或霍尔效应传感器等装置,实时监测电机各相的电流波形。如果某一相电流的振幅较小或者完全消失,可能表明该相存在缺相问题。

2.监测转速:缺相会导致电机的转速下降。通过使用转速传感器或编码器等装置,实时监测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在正常工作负载下的转速明显低于预期值,可能是由于缺相引起的。

3.监测振动:缺相会导致电机的振动特性发生变化。通过使用振动传感器或加速度计等装置,监测电机的振动信号。当电机存在缺相问题时,振动信号通常会呈现出异常的频率和幅值特征。

4.分析信号:获取到的电流、转速和振动等信号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使用信号处理技术,如傅里叶变换、小波分析等,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时域分析和特征提取等操作。这些分析可以揭示电机缺相的特征,如频率成分的变化、谐波分量的变化等。

综合以上方法,可以判断电机是否存在缺相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电机可能存在不同的缺相检测方法,具体的检测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电机类型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来进行缺相检测。